请教图中最上方白色像电容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24-04-24):
请教图中最上方白色像电容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
上面的射频芯片是RF60SC2,跟SI4010功能相同,我在拆这个摇控器时把那个白色像电容的东西弄坏了
经测量旁边另一个直流电阻只有0.8欧,所以肯定不是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电感?
麻烦高手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射频芯片是RF60SC2,跟SI4010功能相同,我在拆这个摇控器时把那个白色像电容的东西弄坏了
经测量旁边 ...

看图片应该是电感,另外一头是接电源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应该是电感,另外一头是接电源上的吧

对,查SI4010的手册,433Mhz应该用16nH的电感,我买了18nH准备给它补上
只是很奇怪,发射输出为什么还要通过电感接电源,然后少了一个电感也能用,估计作用距离会少很多

网友B:
是贴片天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查SI4010的手册,433Mhz应该用16nH的电感,我买了18nH准备给它补上
只是很奇怪,发射输出为什么还要通 ...

建议了解一下高频放大输出电路。
单管放大,负载就是上拉到电源的电感。

网友D:
是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了解一下高频放大输出电路。
单管放大,负载就是上拉到电源的电感。 ...

请教一下,单路输出确实如此,而这个第4和第5脚都是接天线的,差分输出不是在4脚和5脚形成回路吗?那这样还需要接电感上拉到电源吗?

楼主:
在PCB上走线当天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