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使用“虚断、虚短”分析方法的压控双向电流源电路

楼主(2024-04-24):
#技术资源#
压控双向电流源电路属于线性运算放大电路,由于电路使用了正反馈电路,所以不能使用“虚断、虚短”分析方法,只能采用反馈分析方法。由于压控双向电流源电路中的四个电阻要求等值,因此需要采用印制平面电阻加激光校正方式,电路图中的运算放大器建议采用裸片,图中给出了裸片型号。为了便于使用方便,图中给出了计算公式。

网友A:
只要负反馈强烈于正反馈,且深度反馈,即可用虚短(二输入端电位差接近于0),电流为0.(虚断)。

楼主:
当负载短路时可以使用虚短、虚断分析方法;当负载大于零时,分析就变得复杂,因为同向输入端不在是地电位,反向输入端也不再是虚地点。此时,同相输入电压等于负载电阻上电压。

网友B:
“压控双向电流源电路属于线性运算放大电路,由于电路使用了正反馈电路,所以不能使用“虚断、虚短”分析方法,”

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只要是线性运放电路,均可使用虚短虚断分析方法,

楼主:
当负载大于零时,分析就变得复杂,因为同向输入端不在是地电位,反向输入端也不再是虚地点。此时,同相输入电压等于负载电阻上电压。

楼主:
为了确保工程设计移植的准确度,电路图及计算公式,已经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