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接地、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的压控电流源电路

楼主(2024-04-24):
#技术资源# 具备多路输出的电子负载电路,通常采用压控电流源,有些电路设计采用浮空负载,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相互干扰的现象,本电路采用负载接地方案,消除了相互干扰。文中给出设计的计算公式,经封装不同功率晶体管对管的型号,运算放大器裸片的型号。

网友A:
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B:
实际上,还是得注意细节,比如运放VOH比VCC低可能导致Q2关不断。改进一下可以不用双电源。

网友C:
以前用过的对地负载正负恒流源:

楼主:
在发表的《不能使用“虚断、虚短”分析方法的压控双向电流源电路》中谈到类似的电路,核心是如何确保
R1、R2、R3、R4的等值问题。

楼主:
修订:设计公式Imax=βdc*Isc;其中βdc是三极管的直流系数,通过对电流的增强使输出短路电流增大为原来的βdc倍。此电路与不能使用“虚断、虚短”分析方法的压控双向电流源电路的区别有两点:1)本电路是单向,而双向压控电流源是双向的;2)本电路输出短路电流是βdc*Isc,而而双向压控电流源是Isc。

楼主:
为了确保工程设计移植的准确度,电路图及计算公式,已经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