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oc驱动器的死区输出不对FD6288Q

楼主(2024-04-24):
查看开源硬件项目做的foc驱动器
开源地址为:https://oshwhub.com/hvan/core_foc_mcupart
我做出硬件测试死区 时间的时候发现,下降沿有台阶,不知道咋回事。请教大家,麻烦知道的,或者遇到同样问题的告知一下原因。谢谢
mcu输出波形:
经过驱动器芯片(FD6288Q)输出波形

黄色是H输出,表笔缩小了10倍。
蓝色是L输出,表笔没有缩小10倍

驱动部分原理图为:

网友A:
用的正点原子的示波器?

网友B:
蓝色?是绿色那根线吧?

楼主(2024-06-23):
是的  是的 绿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正点原子的示波器?

是的 是的

网友C(2024-07-30):
死区时间(Dead Time)基本概念
在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驱动器中,死区时间是为了防止高侧和低侧开关同时导通而引入的一段延迟。这个时间段允许一个开关完全关闭之后,另一个开关才能打开,以避免短路和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C:
解决步骤
重新配置驱动器:

确保FD6288Q的死区时间配置正确,并与MCU的设置一致。查阅FD6288Q的数据手册,确认正确的配置步骤。
检查电路和布线:

仔细检查PCB布局,确认信号路径和电源的稳定性。
验证PWM信号:

使用示波器测量MCU输出的PWM信号,确保其波形正确且无异常。
参考文档和社区:

查阅相关的开源硬件项目文档,可能有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讨论。与其他开发者交流,获取更多的建议和帮助。

网友D(2024-08-31):
在驱动器的 PWM 控制中,通常会设置死区时间以避免高侧和低侧开关同时导通,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