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构成的隔离DC-DC转换器电路

楼主(2024-04-25):
电源运算放大器构成的隔离DC-DC转换器电路
,便于DIY开关电源电路,除电容外,电阻采用印刷,单电源运算放大器采用裸片,制板、绑定裸片、涂黑色环氧树脂、高温固化等工艺,可实现DIY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A:
就不能发图片方便阅读吗?
思路可行,只是还需注意细节;
比如Q1用NPN会有较大压降;
虽然运放输出电流有限,但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还是有必要的;
U1C也应像U1B一样整成积分,不然让三角波和方波去比较?不如只用一个U1C算了?

楼主:
增加积分电路考虑电路的通用性,对于DC/DC降压电路可以省略,但对于DC/DC升压电路不可以省略,因为升压电路存在不稳定点。

网友B:
28MHZ带宽_5V精密CMOS低噪声低失真运算放大器轨对轨增益恒定——PC6100

楼主:
为了确保工程设计移植的准确度,电路图及计算公式,已经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MHZ带宽_5V精密CMOS低噪声低失真运算放大器轨对轨增益恒定——PC6100

电路图中的运放采用的是1G带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中的运放采用的是1G带宽的。

嗯,我是说PC6100是28MHZ带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