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常见项目如何选择串口、SPI以及I2C

楼主(2024-04-25):
I2C因其简单性和用最少的引脚管理多个从设备的能力而脱颖而出,使其成为短距离配置的理想选择。

SPI具有高速和全双工模式,非常适合在空间不是主要问题的系统中进行快速高效的数据传输。

UART功能强大且稳定性好,在长距离通信和速度要求较低的配置中表现出色。

为我们的项目选择合适的协议:

通信速度:SPI 提供高速度,UART 提供高灵活性,I2C 适用于速度要求较低接线简单的配置。

电路设计:I2C 可实现多个设备的高效空间管理,SPI 可实现大型设计中的性能,而 UART 可实现简单性和多功能性。

距离和通信环境:UART 在长距离上具有稳定性,而 I2C 更适合短距离。

双工要求:SPI 和 UART 提供全双工功能,而 I2C 仅限于半双工。

网友A:
如果是板上通信,主要还是以SPI为主,通信速率管够。

网友B:
SPI和IIC一般都是对应模块或传感器吧。

网友C:
我觉得串口调试用是最好的!

网友D:
基本上是串口、SPI优先使用

网友E:
I2C广泛应用于各种设备和应用领域,如传感器、存储器(如EEPROM)、显示屏、温度传感器、实时时钟(RTC)等。当项目需要连接这些设备,并且设备数量不是特别多时,I2C可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网友F: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还是看应用中的功能外设机整体架构设计而定。

网友G:
串口(UART):通常用于较低速率的通信,例如几十到几百kbps。
SPI:速度范围较广,可以从几百kbps到几十Mbps。
I2C:一般用于较低速率,典型的是100kbps,但也可以达到400kbps。

网友H:
UART的使用相对简单,适合初学者或者不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SPI和I2C则更适合复杂的应用,其中SPI常用于连接高速外设,如SD卡、液晶显示屏等。

网友I:
支持全双工通信,即主设备可以同时向从设备发送数据并接收从设备发来的数据。数据速率通常比I2C更快,适用于需要高速、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如显示器、音频编解码器、ADC/DAC转换器等。同时,SPI还支持点对点或一对多通信,并且其时钟极性和相位可调,允许不同设备之间兼容更多的时序要求。

网友:
在电磁干扰较大的环境中,UART由于其异步特性,可能比SPI和I2C具有更好的鲁棒性。

网友J:
UART功能强大且稳定性好,适合用在长距离通信或者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例如无线通信模块、GPS模块等。

网友K:
I2C和SPI通常用于短距离通信,因为它们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对电磁干扰较为敏感。在短距离内,这两种协议可以提供稳定的通信。
串口(UART)通常用于长距离通信。由于其使用单端信号传输,串口对电磁干扰的抵抗能力较强,但传输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

网友L:
串口(UART):适合较长距离的数据传输,速率通常可达数兆比特每秒(Mbps),但需要两根线(TX和RX)。

网友M:
信距离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一般来说,通信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关系。UART在远距离通信中表现较好,因为它的异步特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处理信号延迟和噪声。

网友N:
SPI具有高速和全双工模式,非常适合在空间不是主要问题的系统中进行快速高效的数据传输,例如在嵌入式系统中与高速ADC、DAC、闪存等外设通信。

网友O:
选择通信协议时,还需要考虑系统的资源和成本,以及是否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例如,如果微控制器内部已经集成了SPI和I2C接口,并且速度要求不是很高,那么可以优先考虑使用这些内置的接口。

网友K:
串口(UART):
特点:简单的全双工通信协议,适用于点对点通信。
使用场景:适合低速、短距离的通信,如控制台输出、传感器数据读取等。
硬件要求:最少需要两条线(TX和RX),易于实现。

网友P:
适用于简单的数据传输场景,如连接计算机和打印机、调试串口设备等。但由于其传输速率较低,且不能实现远距离传输,因此在高速数据传输和长距离通信方面可能不太适用。

网友Q:
SPI:全双工通信,速度快,通常可达数Mbps,但只适合近距离通信,因为其信号线(MOSI/MISO)没有差分信号。
I2C:半双工通信,速度较慢,通常在100kbps至1Mbps之间,适合短距离通信。

网友R:
一般是串口用的多,如果引脚不是很富裕的话可以多用iic

网友S:
常,串口、SPI和I2C都适用于短距离通信,如果需要长距离通信,可能需要考虑其他通信协议。

网友I:
I2C因其简单性和用最少的引脚管理多个从设备的能力而脱颖而出,使其成为短距离配置的理想选择,尤其适合于嵌入式系统中连接多个低速外设,如传感器、显示屏等。

网友T:
PI通信需要至少四根线(包括片选信号),而I2C只需要两根线(数据线和时钟线),UART则需要至少两根线(发送和接收)。因此,如果项目对引脚数量有限制,I2C可能是一个更节省引脚的选择。

网友U:
I2C和UART通常需要较少的硬件资源。

网友V:
串口:由于是电信号传输,受电缆长度限制,通常适用于较短的距离通信。
SPI:也是通过引脚传输,但某些情况下可以用电平隔离技术延长通信距离。
I2C:可以使用差分信号传输,支持更长的距离,但通常还是用于较短的距离。

网友W:
还得考虑硬件布线是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