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AT32F405] AT32F405RCT7-7之硬件IIC驱动OLED

楼主(2024-04-25):
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AT32F405RCT7-7之软件IIC驱动OLED通过软件模拟IIC通讯波形来实现数据传输。但是软件IIC传输速率不如硬件IIC。这次使用AT32自带的硬件IIC来驱动OLED。
使用AT Work Bench软件新建硬件IIC的测试工程,配置IIC的模式和参数以及对应IIC引脚的模式和参数。
同时需要开启DMA传输,因为在后面添加i2c_application.c和i2c_application.h文件中需要DMA的库函数,或者可以手动添加at32f402_405_dma.c库文件。
之后是系统时钟设置,可以选择使用外部时钟或者内部时钟。最后生成代码。
打开生成的MDK工程,添加i2c_application.c和i2c_application.h文件,这两个文件可以在生成代码的文件夹的HARD_IIC\middlewares\i2c_application_library路径下找到,跟上一篇同样新建OLED和delay的.c和.h文件。在at32f402_405_wk_config.c文件中系统自动生成IIC2初始化代码
void wk_i2c2_init(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i2c2_init 0 */

  /* add user code end i2c2_init 0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add user code begin i2c2_init 1 */

  /* add user code end i2c2_init 1 */

  /* configure the SCL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SCL_PIN;
  gpio_init(SCL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SCL_GPIO_PORT, GPIO_PINS_SOURCE0, GPIO_MUX_4);

  /* configure the SDA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SDA_PIN;
  gpio_init(SDA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SDA_GPIO_PORT,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4);

  i2c_init(I2C2, 0, 0x30D08080);
  i2c_own_address1_set(I2C2, I2C_ADDRESS_MODE_7BIT, 0x0);
  i2c_ack_enable(I2C2, TRUE);
  i2c_clock_stretch_enable(I2C2, TRUE);
  i2c_general_call_enable(I2C2, FALSE);

  i2c_enable(I2C2, TRUE);

  /* add user code begin i2c2_init 2 */

  /* add user code end i2c2_init 2 */
}
我们只需要修改Write_IIC_Byte,Write_IIC_Data,Write_IIC_Command函数即可
void Write_IIC_Byte(uint8_t IIC_Byte)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IIC_Byte;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1,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Write_IIC_Command
//  函数说明: 无

void Write_IIC_Command(uint8_t IIC_Command)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0x00;
        buff[1] = IIC_Command;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2,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
//==================================================================================================
//  函数功能: IIC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Write_IIC_Data
//  函数说明: 无
void Write_IIC_Data(uint8_t IIC_Data)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0x40;
        buff[1] = IIC_Data;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2,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
之后初始化OLED
  1. static void i2c_config_init(void)
OLED的数字,字符,字符串以及汉字等的驱动函数保持不变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On(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int32_t oled_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ber(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2)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while (*chr!='\0')
        {                OLED_ShowChar(x,y,*chr,Char_Size);
                        x+=8;
                if(x>120){x=0;y+=2;}
                        chr++;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o)
{
        uint8_t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void OLED_Float(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double real,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_Count=1;
   unsigned char   n[12]={0};
   long   j=1;
   int    real_int=0;
   double decimal=0;
   unsigned int   real_decimal=0;
   if(real<0)
         {
                 real_int=(int)(-real);
         }
         else
         {
                 real_int=(int)real;
   }
         decimal=real-real_int;
   real_decimal=decimal*1e4;
   while(real_int/10/j!=0)
   {
      j=j*10;i_Count++;
   }
   n[0]=(real_int/10000)%10;
   n[1]=(real_int/1000)%10;
   n[2]=(real_int/100)%10;
   n[3]=(real_int/10)%10;
   n[4]=(real_int/1)%10;
   n[5]='.';
   n[6]=(real_decimal/1000)%10;
   n[7]=(real_decimal/100)%10;
   n[8]=(real_decimal/10)%10;
   n[9]=real_decimal%10;
   n[6+N]='\0';
   for(j=0;j<10;j++) n[j]=n[j]+16+32;
         if(real<0)
         {
                 i_Count+=1;
                 n[5-i_Count]='-';
         }
   n[5]='.';
   n[6+N]='\0';
   OLED_ShowString(X,Y,&n[5-i_Count],12);
}

void OLED_Float2(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double real,unsigned char N1,unsigned char N2)
{
   unsigned char   i_Count=1;
   unsigned char   n[12]={0};
   long   j=1;
   unsigned int   real_int=0;
   double decimal=0;
   unsigned int   real_decimal=0;
   X=X*8;
   real_int=(int)real;
   //Dis_Num(2,0,real_int,5);
   decimal=real-real_int;
   real_decimal=decimal*1e4;
   //Dis_Num(2,6,real_decimal,4);
   while(real_int/10/j!=0)
   {
      j=j*10;i_Count++;
   }
   n[0]=(real_int/10000)%10;
   n[1]=(real_int/1000)%10;
   n[2]=(real_int/100)%10;
   n[3]=(real_int/10)%10;

   n[5]='.';
   n[6]=(real_decimal/1000)%10;
   n[7]=(real_decimal/100)%10;
   n[8]=(real_decimal/10)%10;
   n[9]=real_decimal%10;
   n[6+N2]='\0';
   for(j=0;j<10;j++) n[j]=n[j]+16+32;
   n[5]='.';
   n[6+N2]='\0';
   OLED_ShowString(X,Y,&n[5-N1],12);
}

void OLED_Num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shi,ge;
              int num =number;
        if(num<0)
        {
                num=-num;
                shi=num%100/10;
    ge=num%10;
          OLED_fuhao_write(x,y,13);
    OLED_Num_write(x+1,y,shi);
    OLED_Num_write(x+2,y,ge);
  }
  else
        {

                shi=num%100/10;
    ge=num%10;
                OLED_fuhao_write(x,y,11);
    OLED_Num_write(x+1,y,shi);
    OLED_Num_write(x+2,y,ge);
  }

}

void OLED_Num3(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ge,shi,bai;
        int num =number;
        if(num<0)
        {
                    num=-num;
                    OLED_fuhao_write(x,y,13); //显示-号
        ge = num %10;
        shi = num/10%10;
        bai = num/100;
        OLED_Num_write(x+3,y,ge);
        OLED_Num_write(x+2,y,shi);
        OLED_Num_write(x+1,y,bai);
        }
        else
        {
       OLED_fuhao_write(x,y,11);
        ge = num %10;
        shi = num/10 %10;
        bai = num/100;
        OLED_Num_write(x+3,y,ge);
        OLED_Num_write(x+2,y,shi);
        OLED_Num_write(x+1,y,bai);
  }
}

void OLED_Num4(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qian,bai,shi,ge;
        int num =number;
        if(num<0)
        {
                num=-num;
        }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OLED_Num_write(x,y,qian);
        OLED_Num_write(x+1,y,bai);
        OLED_Num_write(x+2,y,shi);
        OLED_Num_write(x+3,y,ge);
}

void OLED_Num_wri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sc)
{
        int i=0;
        OLED_Set_Pos(x*6,y);
        for(i=0;i<6;i++)
        {
                 OLED_WR_Byte(F6x8[asc+16][i],OLED_DATA);
        }
}
void OLED_fuhao_wri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sc)
{

          int i=0;
    OLED_Set_Pos(x*6,y);
    for(i=0;i<6;i++)
    {
       OLED_WR_Byte(F6x8[asc][i],OLED_DATA);
    }

}

void OLED_Num5(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wan,qian,bai,shi,ge;
        wan=number/10000;
                    qian = number%10000/1000;
        bai=number%1000/100;
        shi=number%100/10;
        ge=number%10;
        OLED_Num_write(x,y,wan);
        OLED_Num_write(x+1,y,qian);
        OLED_Num_write(x+2,y,bai);
        OLED_Num_write(x+3,y,shi);
                    OLED_Num_write(x+4,y,ge);
}
之后在主函数添加必要的头文件和OLED_Init();OLED_Clear()函数,显示内容如下
  OLED_ShowCHinese(0,2,0);
         OLED_ShowCHinese(27,2,1);
   OLED_ShowCHinese(55,2,2);
   OLED_ShowCHinese(83,2,3);
   OLED_ShowCHinese(111,2,4);
   OLED_ShowCHinese(23,0,5);
   OLED_ShowCHinese(39,0,6);
   OLED_ShowCHinese(55,0,7);
   OLED_ShowCHinese(71,0,8);
   OLED_ShowCHinese(87,0,9);
   OLED_ShowString(8,4,"AT32F405RCT7-7",16);
   OLED_ShowString(31,6,"OLED",16);
   OLED_ShowCHinese(64,6,10);
   OLED_ShowCHinese(80,6,11);
实验效果如图所示,拍照时会有频闪的问题,可能是硬件IIC的刷新率比较快,下一篇将制作动画来比较软件IIC和硬件IIC的刷新效果

网友A:
我也喜欢用硬件IIC,比较舒服

就是有好多IIC实现过程中的状态判断让人很抓狂,动不动就死循环了

网友B(2024-06-25):
能否提供I2C部分的代码 下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提供I2C部分的代码 下载,谢谢

网友C(2024-07-30):
太有用了。我调IIC都快吐了,搞不明白为啥这个库写法怎么会像HAL,完全玩不懂。看了你这个说明一个小时就移植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