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P2368的充电宝模块

楼主(2024-04-25):
基于IP2368的充电宝模块
一.产品简介
采用IP2368芯片实现充电宝的功能,电池通过XT30外接锂电池,通过Type-c接口实现锂电池的充电与放电,支持PD协议。项目使用STM32G031G8U6作为主控,IIC控制充电IC的各项参数,并且各项参数包括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和功率通过板载LCD显示。
二.应用场景
1、充电宝模块
2、锂电池充电管理
3、电子设计大赛
4、嵌入式电源电路学习
5、教学演示
三.产品概述
这是一款方便好用的充电宝模块,主要分为充电和放电两个主要功能。电池使用板载XT30接口连接锂电池或者磷酸铁锂电池,目前支持3s4s6s,通过板载拨动开关进行切换。板载的一个Typec口完成充电和放电的接口。充电宝模块主控由IP2368STM32G031G8U6构成。IP2368 是一款集成 AFC/FCP/PD2.0/PD3.0 等输入输出快充协议和 同步升降压转换器的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单片机作为主控之一成本低,外设丰富。上电后有电源指示灯,各种参数通过板载LCD实时显示,按下按键屏幕和MCU才会启动,否则5S后自动关电增加续航。使用DapLink下载代码方式,方便代码二次开发,可以同时充当一片入门级的开发板。模块的代码架构使用的是基于rt-threadnano操作系统,运行高效稳定。目前实现了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的设置与监测,模块温度、电池NTC检测和电池节数自动判断这些主要功能。
四.产品参数
1.支持协议:FCPAFC SCPDRP Try.SRCPD3.0 输入输出快充协议和QC2.0/QC3.0/QC3.0+输出快充协议;
2.电池:3s4s6s,锂电池或者磷酸铁锂电池;
3.最大输出功率:100W
4.充放电管理芯片:IP2368芯片;
5.控制方式:板载按键;
6.尺寸:54mmx29mm2PCB设计;
产品正反面分布图如下两张3D图分别所示:
五.使用说明
1.使用模块前需要检查输入和输出是否短路,检查无误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2.根据电池节数调节锂电池电池节数拨动开关。
3.将电池正确按照背面丝印与XT30接口可靠连接,不要反接。
4.完成上述操作后,按下唤醒开关即可点亮屏幕查看状态,然后可以进行充放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