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40V降8V、12V、24V3.5A车充降压芯片H4122 2.5V-24V

楼主(2024-04-25):
高压宽压电动车快充方案H6225H+H4022/H4122 支持24V 48V 60V 5V3A 9V2A 12V1.5A

对于40V降至8V12V24V,并提供3.5A输出电流的车充降压芯片需求,如果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在2.5V24V之间,那么我们需要寻找一个能够在较宽电压范围内工作并具有足够输出电流能力的降压芯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降压芯片都有一个固定的输出电压,而不是一个可以无限调节的范围。因此,如果您需要能够在8V12V24V之间切换的输出电压,您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几种方案:
1.使用多个降压芯片:为每个所需的输出电压配置一个单独的降压芯片。这样,您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芯片来选择不同的输出电压。
2.使用可编程电源管理模块:有些高级的电源管理模块可以通过编程或外部控制来设置输出电压。这样的模块通常更加复杂和昂贵,但它们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控制精度。
3.使用微控制器控制:结合使用微控制器(如ArduinoESP32等)和降压芯片。微控制器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降压芯片的输出电压。这通常涉及到调整降压芯片内部的反馈电路或使用外部的数字电位计来动态改变分压比。
惠海半导体 40V8V12V24V3.5A车充降压芯片H4122 2.5V-24V
产品描述
H4122是一种内置40V耐压MOS,并且能够实现精确恒压以及恒流的异步降压型 DC-DC 转换器; 支持 4A 持续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可调,最大可支持 100%占空比;通过调节 FB 端口的分压电阻,可以输出 2.5V24V 的稳定电压 。H4122 具有优秀的恒压/恒流(CC/CV)特性。H4122 采用高端电流模式的环路控制原理,实现了快速的动态响应。H4122 工作开关频率为 170kHz,具有良好的 EMI 特性。H4122 不仅可实现降压电源管理方案,还可以与 QC2.0/ QC3.0 识别芯片构成快速充电电源管理方案。H4122采用ESOP-8 封装,芯片底部设计有功率散热焊盘与SW管脚连接,可以有效的帮助芯片散热。
特征
l 内置40V MOS
l 输入范围5V-36V
l 可支持4A持续输出电流
l 可支持100%占空比
l 输出电压电流可设(2.5V-24V
l 恒流精度 ±8%
l 恒压精度 ±3%
l 170KHz固定开关频率
l 短路保护(SCP),过热保护(OTP),欠压保护(UVLO
l 高端电流检测输入端采样
l 输入端采样相对输出端采样,重载时电流检测电阻功耗更低,整体效率更高;
l EN使能控制
典型应用
l 汽车充电器
l 照明灯
l 便携式设备供电电源
l 电池充电器
应用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