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32F9001

楼主(2024-04-25):
产品基本资料介绍
SH32F9001_32F9801是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高性能32位微控制器,支持72MHz最高主频,由于采用特殊结构的存储器指令加速模式,可使系统获得近乎零等待周期的高运行效率。Cortex-M3内核具有成熟可靠的系统结构,高效的指令执行效率以及完备的生态系统,支持着传统控制系统向网络式智能化控制系统迈进。SH32F9001_32F9801充分发挥了Cortex-M3内核的优势,专注于提供高集成度、高运算能力的单片集成电路,提供高性价比的微控制器系统解决方案,特别适合开发智能家居、大家电以及电机控制方案。在运算能力方面,Cortex-M3内核已内置了硬件32位乘法器、除法器和移位寄存器,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同时SH32F9001_32F9801内置了8个可编程计数器阵列(PCA)和通用16位PWM定时器模块,集成了一个12位多通道高速ADC,使其应用范围更加广泛。SH32F9001_32F9801支持低功耗应用模式,提供8/16/32位可选的CRC代码校验和数据校验,SRAM自检算法,内置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低电压复位电路、掉电检测电路等辅助模块,能够有效提升代码安全性与系统可靠性,可应用于高安规要求场合。

产品特性介绍
■ 內核:ARM 32位的Cortex-M3 CPU
- 最高72MHz工作频率
- 支持硬件乘/除法
- 高速存储器和指令加速,提高执行效率
■ 存储器
- 最高256K/128K字节FLASH程序存储器
- 1K字节高速缓冲Cache
- 16K字节SRAM+16K字节CRAM(Code RAM)
- 6K字节内置类EEPROM区+6K字节BOOT ROM
- 4K字节的厂商代码选项区(包含1024字节OTP区)
■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 2.0V~5.5V数字供电(VDD)和I/O引脚
- 上电复位(POR)、掉电检测(BOD)、低电压复位(LVR)
- 硬件独立看门狗(IWDT)、窗口看门狗(WWDT)
- 4M~12MHz晶体振荡器/陶瓷振荡器
- 32kHz晶体振荡器
- 内嵌高频RC振荡器:24MHz(全温度1%精度)
- 内嵌低频RC振荡器:128kHz
- 内嵌PLL产生高频时钟
- 时钟安全监控(CSM)
■ 低功耗模式
- 睡眠模式(仅CPU停止)
- 停机模式(CPU停止,外设时钟切断;退出ShutDown后,系统时钟恢复成进入停机模式前的状态)
■ 24通道12位高速模数转换器
- 1MSPS最高采样速率
- 支持单次/连续/同步/独立采样模式和事件触发
■ 1个DMA控制器
- 8个独立的DMA通道
- 支持内存到内存、内存到外设、外设到内存传输
■ 最多75个快速GPIO端口
- 最多75个可用GPIO口
- 所有GPIO内建上拉/下拉电阻
- 12个引脚提供极强灌/拉电流能力
- 引脚兼容TTL电平输入
■16个外部中断输入通道(EXTI0~EXTI15)
- 任何一个GPIO都可映射为外部中断输入
- 支持边沿触发与电平触发、支持软件触发外部中断

■ 中断源
- 16个Cortex-M3中断
- TIM5~8,PCA0~7,PWM0~3
- 外部中断0~15,UART0~5,SPI0/1,TWI0/1
- ADC,LED
- CSM,BOD,DMA,CRC
■ LED驱动器
- 3~12COM X 16(1/3 ~1/8占空比)
- 支持共阴共阳模式可选
- 支持256级调光
■ LCD驱动器
- 8 X 36段(1/8占空比,1/4偏置)
- 6 X 38段(1/6占空比,1/4偏置或者1/3偏置)
- 5 X 39段(1/5占空比,1/3偏置)
- 4 X 40段(1/4占空比,1/3偏置)
■ 8个各包含两个比较/捕捉单元的16位PCA0~7
- 可级联组合成4个32位PCA
■ 4路16位带死区/支持互补输出的PWM0/1/2/3
■ 4个16位基本定时器/计数器(TIM5/TIM6/TIM7/TIM8)
- 可级联组合成2个32位定时器/计数器
- 自动重载累加计数器
■ 1个24位自减型系统时间定时器(SYSTICK)
■ 多个串行通信接口
- 6个通用异步串行口(UART0/1/2/3/4/5)
- 2个独立串行外设接口(SPI0/1)
- 2个独立两线串行接口(TWI0/1)
■ 丰富的片上模拟功能模块(AMOC)
- 内部温度传感器,支持校准操作
- 内部稳压源,可产生多级比较基准电平
- ADC内置参考电压,同时可输出作为外部电压基准
■ CRC代码校验、CRC数据传输校验
■ SRAM的March-C/March-X检测算法
■ 96位芯片唯一识别码
■ 标准SWJ烧写/仿真接口
- 串行双线接口(SWDP)
■ 工作环境温度:-40℃~+105℃
■ 封装:
- LQFP44, TQFP48, LQFP64, LQFP80

网友A(2024-06-04):
不知道这个芯片在计算方面的表现如何

网友B:
高速缓冲cache的大小一般都是多大的啊

网友C:
lcd驱动器需要使用多少个引脚啊

网友D:
为什么大部分单片机的ad采集都是12位的呢

网友E:
比对其他内核,m3内核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cd驱动器需要使用多少个引脚啊

这个跟lcd的段数和位数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大部分单片机的ad采集都是12位的呢

12位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G:
需要高精度时候一般都用外挂的adc芯片

网友H(2024-07-22):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大部分单片机的ad采集都是12位的呢

更高精度的都用外部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