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高速USB转接芯片 CH347

楼主(2024-04-25):
概述CH347是一款高速USB总线转接芯片,通过USB总线提供异步串口、I2C同步串行接口、SPI同步串行接口和JTAG接口等。
在异步串口方式下,CH347提供了2个高速串口,支持RS485串口收发使能控制、硬件流控和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或者MCU直接升级到USB总线。
在同步串行接口方式下,CH347提供了1个2线I2C接口(SCL线、SDA线)和1个4线SPI接口(SCS线、SCK/CLK线、MISO/SDI/DIN线、MOSI/SDO/DOUT线),用于为计算机扩展2线或4线同步串行接口,操作EEPROM、FLASH和传感器等器件。
在JTAG接口方式下,CH347提供了1个JTAG接口,支持4/5/6线接口(TMS线、TCK线、TDI线、TDO线、TRST线和SRST线),用于为计算机扩展JTAG接口,操作CPU、DSP、FPGA和CPLD等器件。
在SWD接口方式下,CH347提供了1个SWD接口(SWDCLK线,SWDIO线),用于为计算机扩展SWD接口,操作ARM MCU和CPU等器件。
特点概述
  • 480Mbps高速USB设备接口,外围元器件只需晶振和电容。
  • 内置EEPROM,可配置工作模式、芯片VID、PID、最大电流值、厂商和产品信息字符串等参数。
  • 单一3.3V供电。
  • CH347F支持I/O独立供电,支持3.3V、2.5V、1.8V电源电压。
  • 提供TSSOP20和QFN28无铅封装,兼容RoHS。
  • 多种工作模式,适应高速 USB 转接应用需求。
异步串口
  • 内置固件,仿真标准串口,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USB增加额外串口。
  • 计算机端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独立的收发缓冲区,通讯波特率支持1200bps~9Mbps。
  • 串口支持8个数据位,支持奇校验、偶校验以及无校验,支持1或2停止位。
  • 每个串口内置12K字节的接收FIFO,4K字节的发送FIFO。
  • 支持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 支持CTS和RTS硬件自动流控。
  • 支持半双工,提供串口正在发送状态指示TNOW,可用于控制RS485收发切换。
  • 支持最多8路GPIO输入输出功能。
  •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支持RS232、RS485、RS422等接口。
I2C同步串行接口
  • 作为Host/Master主机模式。
  • 提供SCL和SDA两根信号线,支持5种传输速度,传输频率可达1MHz。
  • 通过计算机API配合,可灵活操作2线接口的A/D、D/A、EEPROM和传感器等器件。
SPI同步串行接口
  • 作为Host/Master主机模式。
  • 提供SCS线、SCK/CLK线、MISO/SDI/DIN线、MOSI/SDO/DOUT四根信号线。
  • 支持2根片选信号线,可分时操作2个SPI接口设备。
  • 支持8位/16位数据结构,支持MSB和LSB传输。
  • 支持SPI模式0/1/2/3,支持传输频率配置,传输频率可达60MHz。
  • 支持硬件DMA发送和接收。
  • 通过计算机API配合,可灵活操作4线接口的FLASH、MCU、传感器等器件。
JTAG接口
  • 作为Host/Master主机模式。
  • JTAG接口提供TMS线、TCK线、TDI线、TDO线、TRST线(可选)和SRST线(可选)。
  • 支持高速USB数据传输。
  • 通过计算机API配合,可灵活操作CPU、DSP、FPGA、CPLD、MCU等器件。
SWD接口
  • 作为Host/Master主机模式。
  • SWD接口提供SWDCLK线、SWDIO线。
  • 通过计算机API配合,可灵活操作ARM MCU和CPU等器件。

网友A:
一般我们说高速usb的传输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B:
这个芯片可以支持多少路usb同时通讯呢

网友C:
jtag接口和swd接口有公共的引脚吗

网友D:
沁恒的接口转换芯片设计和使用都挺方便的

网友E:
异步串口和同步串口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F:
专用的usb转接芯片比单片机自带的usb接口的优点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G:
jtag接口除了可以用于下载程序以外 可以用来进行数据传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