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大家介绍一款模拟开关

楼主(2024-04-25):
要求:
1、正负电源供电。
2、体积要小。1路即可,单刀单掷都行。
3、导通电阻越小越好,失真越小越好。
主要就是这几个要求,谢谢大家。

xch
ADG601,2

楼主:
以前看到别人家产品上的一颗物料,就很好,可惜查不到型号:6脚封装,大概1.2*1.2MM尺寸,丝印只有“AD”两个字母
引脚功能如下:
1--VDD  2-- GND  3-- VSS
4--IN     5-- D      6-- 未知
(4脚接到了MCU,5脚串电阻到总线)

网友A:
要不直接淘宝搜一下:SOT23-6 模拟开关。
或许你这需求用两只MOS管背靠背也行,因为电阻可以到毫欧级。

MOS对管不理想,10几路,而且产品对体积有要求。倒是可以考虑SOT23-6内封装了两个MOS的那种。感谢

网友B:
没有开关速度要求?工作电压?条件不足没法推荐。

开关速度没太大要求,电压 正负4.5~正负6V吧

网友C:
圣邦微电子有很多模拟快关用着不错,不过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和性能参数

有在用SGM3710,但是用在新项目上体积略大了。

网友D:
如果电压是 ±6v,也就是 12v,那么可以去查查圣邦微。

第1时间看了,没找到合适的。谢谢

网友D:
圣邦微,已经是国内做模拟开关最好的厂家。
如果没有,看看能不能把电压或者导通电阻指标降低一些。
再不行,就只能去看国外型号了。

网友:
推存使用集芯微电产品PC2201/2203/8020,宽压输入,最大2A电流,频率600KZH或可调到2MHZ,SOT23-6超小体积封装

网友E:
到ADI官网选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