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如何使PSoC CapSense轻松地通过动态10V CS电流注入实验

楼主(2024-04-25):
    针对电容触摸产品的EMC测试,业内最高的测试标准是动态10V电流注入实验,也叫动态 CS,干扰频率为150KHz~80Mhz/230MHz,10V是业内最高标准,有些客户要求只过3V或6V就可以,电压越高,干扰就越大,测试标准是要求在整个CS干扰频段扫描过程中,所有触摸按键都可以正常点击,触发,功能正常,不能有误动作,不能有卡顿(点击按键但没有响应),该标准是业内最严苛的测试,很多电容触摸芯片都无法通过10V动态CS,或是有些厂家说过了10V动态CS,但测试过程并不严格,可能在某个频点会有卡顿现象,过了该频点,就恢复正常了,也可以判定为合格,但使用PsoC芯片做触摸,是可以做到很轻松的通过10V动态CS测试的,整个测试过程中,可以不断的点击触摸按键,不会有误动作,不会有任何卡顿现象。   具体操作可见附件。

网友A:
你好,感谢你的分享,之前也用过你这个方法,但是用的很少。之所以没有采用多频扫描的方式,是因为4014芯片使能多频扫描后会有如下提示,会导致IMO的精度变低等问题。
Info from component: CapSense. Enabling the multi-frequency scan reduces the IMO accuracy to +/-10%. Timing of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may be affected.

目前我还是采用了PRS8或者PRS12,当注入电流不能通过的时候,我这边把IDAC Sourcing改为IDAC Sinking,然后就能通过了,个人认为IDAC Sourcing从原理上来说应该是更容易通注入电流,但是事实却是IDAC Sinking能通过;能给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吗,谢谢。
我的理解是PRS是跳频技术,也可以解决注入电流的实验干扰触摸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实验中还是会碰到注入电流干扰了触摸,导致触摸按键变得很灵敏或者非常卡顿的情况;你采用多频扫描的方式有没有遇到不能通过的情况。谢谢。

网友B:
一般做触摸都没做过这方面测试,不过确实英飞凌的触摸方案比较给力,很好用

网友C:
一直都不知道,涉及触摸的还有这么多讲究。好的产品价格贵,看来还是有原因的。

网友C:
和其它价格低廉的触摸芯片比,英飞凌的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D:
触摸芯片的ADC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感谢你的分享,之前也用过你这个方法,但是用的很少。之所以没有采用多频扫描的方式,是因为4014芯片 ...

IDAC Sourcing主要是对地的扰动,而IDAC Sinking主要是对VDDA的扰动,注入电流实验对VDDA的干扰要大于对地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芯片的ADC怎么样啊?

PSoC 系列芯片包含一个独立的SAR ADC外设单元,与触摸所用的IADC是独立开来的。

网友E(2024-07-03):
首先,您需要准备PSoC CapSense开发板或自定义的CapSense电路板。确保板上有CapSense传感器和相关的电路

网友F:
配置PSoC Creator:使用PSoC Creator软件,配置CapSense组件并设置CS电流注入参数。您可以在PSoC Creator中选择CapSense组件,然后配置CS电流注入的参数,如电流大小、频率等

网友G:
编写Firmware:编写PSoC的固件代码,以便在CapSense传感器上启用动态10V CS电流注入。您可以使用PSoC Creator中提供的CapSense API或者库函数来控制CS电流注入的行为

网友H:
连接示波器:连接示波器到CapSense传感器的输出端口,以便监测CS电流注入的效果。您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CS电流注入对传感器输出的影响

网友I:
进行实验:将PSoC CapSense开发板连接到电脑,并下载您编写的固件代码。然后进行实验,观察动态10V CS电流注入的效果,并记录数据以进行分析

网友J:
您可以轻松地进行动态10V CS电流注入实验,并观察CapSense传感器的响应。请确保在进行实验时遵循相关的安全操作规程,并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

网友K:
这个一般都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吧

网友L:
这种实验怎么操作?很好奇啊

网友M:
确实10V是业内最高标准了

网友N:
一般这种就是抗干扰实验呗?算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