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推杆电机要用什么样的编码器?

楼主(2024-04-25):
推杆电机要用什么样的编码器?想知道当前电机的位置。

网友A:
一般是磁式位移传感器

网友B:
有位置传感器啊,加QQ:1184699711 私聊发你

网友C:
会不会和普通的编码器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D:
应该有内置的,这个就得问电机厂商了,不过人家不一定告诉你。

网友E:
普通的位置传感器就可以,知道当前的位置

网友F:
推杆电机通常使用增量式编码器来确定当前位置。

网友G:
一般是增量式编码器可以测量电机轴的旋转角度,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H:
可以 用增量式编码器啊,并且通过监测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可以确定电机的位置和运动方向

网友I:
常见的增量式编码器类型包括光电编码器和磁性编码器。编码器的分辨率越高,测量位置的精度就越高

网友J:
其实具体选择哪种编码器取决于应用的要求和预算的。

网友K:
一般磁编码器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L(2024-05-25):
感觉霍尔这种就能试试吧

网友M:
你是要起点和终点位置还是各个位置都要知道?

网友N:
一般可以用弹簧开关,但是这个位置精度不准

网友O:
你买那种带编码器的电机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P(2024-06-28):
算电机的圈数不就行了

网友Q:
旋转编码器就行

网友R(2024-08-28):
这种编码器通过输出脉冲信号来表示位移。

网友R:
可以通过计数脉冲来确定推杆的相对位置,但需要额外的装置来确定初始参考点。

网友S:
可以使用AD采集电流就可以判定到

网友T:
增量编码器

网友U:
绝对编码器

网友U:
推杆电机选择何种编码器主要取决于具体应用需求。

网友U:
不太考虑成本,需要高精度位置检测可以选择绝对编码器

网友V(2025-01-24):
事实上,您选择的具体编码器取决于应用需求和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