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反向保护电路,请问错在哪

楼主(2024-04-25):
第一幅图是已有的能正常运行的电路,第二幅图是自己设计的,被指导好多错误,但是不明白错在哪,哪位大佬能给我指出一下?主要是L1共模电感那和U41NMOS那出错,但具体在哪我不清楚

网友A:
楼主介绍一下各电源的作用与关系呗:VBAT、+15V、VPWR_IN、VPWR_9V_15V,
哪些0R电阻要焊不焊?

网友B:
这么一张局部图,各个电源的关系看不出来,不好发表言论

网友C:
反向保护你的那个二极管用做错了,反向直接短路,这样的话如果只烧坏二极管,造成断路之后,后面的器件一样的烧坏。

网友D:
在你设计的电路中,R257应该是不要贴的。如果贴了,那下面的那个U41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不贴,贴电路GND没有回路。看来你没有理解别人的电路设计。

网友E:
去掉R257,然后把VPWR_IN改成DNI,这个只要DNI有点U41就能导通,构成GND回路,电源接反的话,U41无法导通够不成回路。

网友F:
MOS管漏源极反了

网友F:
共模电感那里应该是 电池供电的话
可以跳过共模电感,毕竟共模电感也有损耗。
电池供电一般是稳定的直流,不用通过共模电感。

网友G:
串个二极管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