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STM32U083测评】GPIO点亮LED,按键

楼主(2024-04-25):
STM32U083的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常被用于与外部设备,LED灯和按键,进行交互。
以下是一个关于如何使用STM32U083的GPIO来点亮LED灯以及读取按键状态的简单测评:
一、GPIO点亮LED
    • 在STM32CubeMX或STM32CubeIDE中初始化GPIO端口为输出模式。
    • 在主循环中,通过调用HAL库函数HAL_GPIO_WritePin来控制GPIO端口的电平,从而点亮或熄灭LED。

示例代码片段: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 点亮LED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 熄灭LED

二、读取按键状态
    • 在STM32CubeMX或STM32CubeIDE中初始化GPIO端口为输入模式,并启用上拉电阻。
    • 在主循环中,通过调用HAL库函数HAL_GPIO_ReadPin来读取GPIO端口的电平,从而判断按键的状态。

示例代码片段:

if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1) == GPIO_PIN_RESET) {

    // 按键被按下,执行相应操作

} else {

    // 按键未被按下

}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轻松地使用STM32U083的GPIO来点亮LED灯和读取按键状态。这些功能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非常常见,是学习和实践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基本技能之一。
上面是计划,下面正式开始:
原理图:
按键IO口。
LED连接IO口。
MCU引脚定义。
代码:
  1. GPIO初始化:
上面是GPIO初始化,有按键与LED。
  1. #define User_button_Pin GPIO_PIN_13
  2. #define User_button_GPIO_Port GPIOC

  3. #define User_LED_Pin GPIO_PIN_5
  4. #define User_LED_GPIO_Port GPIOA
宏定义IO口。
<span style="color: rgba(0, 0, 0, 0.85); font-family: -apple-system, BlinkMacSystemFont, "Segoe UI", Roboto, Ubuntu, "Helvetica Neue", Helvetica, Arial,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UI", "Microsoft YaHei", "Source Han Sans CN", sans-serif, "Apple Color Emoji", "Segoe UI Emoji"; font-size: 14px; white-space: pr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读取指定GPIO端口的引脚状态
*
* @param GPIOx GPIO端口,例如GPIOA, GPIOB等
* @param GPIO_Pin 要读取的引脚,例如GPIO_PIN_0, GPIO_PIN_1等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GPIO_PinState 返回引脚状态,GPIO_PIN_SET表示高电平,GPIO_PIN_RESET表示低电平
*/
GPIO_PinState HAL_GPIO_ReadPin(const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GPIO_PinState bitstatus;

    /* 检查参数是否有效 */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 读取IDR寄存器中对应引脚的值,判断引脚状态 */
    if ((GPIOx->IDR & GPIO_Pin) != 0x00u)
    {
        bitstatus = GPIO_PIN_SET; /* 如果IDR寄存器中对应引脚位置为1,则返回高电平状态 */
    }
    else
    {
        bitstatus = GPIO_PIN_RESET; /* 如果IDR寄存器中对应引脚位置为0,则返回低电平状态 */
    }

    return bitstatus;
}

/**
* @brief 切换指定GPIO端口的引脚状态
*
* @param GPIOx GPIO端口,例如GPIOA, GPIOB等
* @param GPIO_Pin 要切换的引脚,例如GPIO_PIN_0, GPIO_PIN_1等
*/
void 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uint32_t odr;

    /* 检查参数是否有效 */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 读取ODR寄存器中当前引脚的值 */
    odr = GPIOx->ODR;

    /* 使用BSRR寄存器来切换引脚状态,将原本低电平的引脚设置为高电平,原本高电平的引脚设置为低电平 */
    GPIOx->BSRR = ((odr & GPIO_Pin) << GPIO_NUMBER) | (~odr & GPIO_Pin);
}</span>
按键:
  if (HAL_GPIO_ReadPin(GPIOC, User_button_Pin) == GPIO_PIN_RESET)
        {
            // 按键被按下,执行相应操作
            // 例如:切换LED状态
                HAL_GPIO_TogglePin(GPIOA,User_LED_Pin);
                HAL_Delay(1000);
        }
LED闪烁:
  1.   HAL_GPIO_TogglePin(GPIOA,User_LED_Pin);

  2.                 HAL_Delay(1000);
视频:

网友A:
谁给测试一下功耗啊?

网友B:
蹲一下,等后续

网友C:
IO口是最基本的操作规范

网友D:
控制IO是基本功

网友E:
开发板评测始于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