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STM32U083测评】+前言与第一个工程

楼主:
#申请原创# 前言
STM32U0是ST公司推出的新一代低功耗系列MCU,目前有三个子系列,分别是U031 U073 U083,其资源分别如下

这种低功耗系列的MCU非常适合用来实现需要待机设备的电源管理功能,比如部分广告*就有这种要求,在指定的时间,或者串口收到开机命令时,需要开启CPU和屏幕以继续工作,而到了凌晨的时候就可以关闭CPU和屏幕以节省电量。那么像STM32U0系列就非常适合实现这些功能。
目前ST针对这个系列的开发板包含NUCLEO-U083RCNUCLEO-U031R8等。本次试用的NUCLEO-U083RC基于STM32U083RCT6。此开发板的资料下载链接可以参考
https://www.st.com/en/evaluation-tools/nucleo-u083rc.html

建立工程
首先从ST官网下载其SDK包,名为STM32Cube_FW_U0_V1.0.0,这里面包含了ST的HAL库,LL库,针对ST官方开发板的DEMO,以及一些第三方组件等。
SDK包里面还有针对Keil/IAR等IDE工具的pack包,其路径为
STM32Cube_FW_U0_V1.0.0\Utilities\PC_Software\IDEs_Patches
解压后安装即可。笔者这里用的是keil。
然后这里有两种方法建立工程,第一种方法是使用cubemx,要最新版本的cubemx才能支持stm32u0。第二种就是传统的方法,从SDK里面拷贝一个demo出来改。笔者不熟新版的cubemx。所以这里使用第二种方法
将STM32Cube_FW_U0_V1.0.0\Projects\NUCLEO-U083RC\Templates整个文件夹拷贝出来,作为一个工程模板。拷贝之后可以重命名工程,比如叫做stm32u083_test。
这时,很多文件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文件夹原本依赖了SDK里面的相对路径,现在拷贝之后,路径的对应关系没了,所以找不到文件。首先在工程里面新建个文件夹,叫Drivers

然后将STM32Cube_FW_U0_V1.0.0\Drivers里面的文件夹复制过来

其中CMSIS里面的内容可以按需复制过来,有下面几个文件夹即可

BSP里面的内容只需要STM32U0xx_Nucleo文件夹
然后修改一下工程里面的源文件目录。将这里面的源文件目录都配置为复制过来的目录

修改头文件目录

修改之后编译一下,如果配置无误,此时应该可以编译成功,将编译出来的固件烧录到开发板上,可以看到板上LED4闪烁。
到这里,一个初始的工程就建立完毕了。

网友A(2024-04-26):
U0系列的一般是用于哪些产品?

网友B:
这个系列的有什么优势吗?是功耗低吗?

网友C:
这个固件能不能弄个网盘:STM32Cube_FW_U0_V1.0.0

网友C:
..\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U0xx\Include\stm32u0xx.h(105):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U0x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u0xx.h file)"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U0x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u0xx.h file)"

网友D(2024-06-30):
u系列是低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