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H的输入低电平实测值

楼主(2024-04-26):
买了一个STC8H8K64U的DEMO板,是CH341下载电路,MCU的RXD串联了一个硅二极管用于防止反向供电。
实际测试,可以下载程序。
当下载用户程序后,RXD配置为输入加4K上拉,发现居然无法接收串口命令。
当RXD配置为标准51的准双向口,可以接收串口指令了。
实测MCU的RXD引脚,由于有二极管压降,低电平大约1V不到一点。
看数据手册,5V供电,GPIO默认使能施密特触发输入时,低电平输入电压最大1.32V。
这意味着,只要电压小于1.32V,就可以保证是低电平。
我实测P24的输入低电平电压,当电压从5V慢慢下降,到1.15V左右,GPIO才是低电平。
也就是说,1.32V不能保证是低电平。
这意味着,RXD的低电平保证电压,肯定是1V以下。
人家进口MCU,电气特性需要几十页。
国产MCU,特别是STC的,电气特性才几页就搞定,可见山寨的冠名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取的。

试问STC,既然标注5V供电低电平电压最大1.32V,为何要低于1.15V才是低电平?

@mbshan :这一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输出屁用没有。。。你是想说STC就应该和其他的厂家一样,手册和实物不完全一致么,。。其他厂家是其他厂家,,STC是STC。。。用这种观点来批评时真的可笑啊。。
@mbshan :你哪里看出我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想PK我?这个高低电平的数据非常重要,设计者肯定先根据这个指标设计验证。数据手册可以保守一点,但是不能虚标短斤缺两
山寨就选其他芯片,STM高端一大堆你不用,非选STC想必还是有你心仪的地方。我用过很多芯片,ATMEL, PIC,MSP430,严格讲每种芯片都会遇到意外的问题,却没有见到几个吐槽。把低电平拉到0.1V很难做到吗? 非要在人家临界点鸡蛋里挑骨头,你换几种品牌试试,未必都和手册里标的完全一致。技术人员要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动不动就贬低别人说明不了你有多高大。

楼主:
STC8H-20240202.pdf,这是官网最新的数据手册,根本没有上面贴图的0.8V的描述。
正常数据手册,如果小于0.8V才保证是低电平,则低电平的范围就是0-0.8V,最大值不可以标注1.32V,否则让工程师怎么设计?

楼主:
二楼的截图上面部分,应该是11.2章节的描述,这部分,正常设计者不会去看的。
如果要求小于0.8V,采用硅二极管隔离,如果输出0.1V,二极管压降0.7V,则最终电压就是0.8V,谁敢这么冒险设计?不留余量?
既然要求小于0.8V,为何电气特性部分写1.32V?是否对这个参数的解释不同?
正规数据手册,凡是写0.3VCC/0.7VCC的,小于0.3VCC肯定是低电平,大于0.7VCC的肯定是高电平,中间电平则不能保证。

楼主:
淘宝买了一个DEMO,也是搞笑,估计是不懂电路的人搞的,抄了其它家的,然后TXD/RXD的串联电路都搞错了。
USB转UART,MCU的TXD串联一个二极管(极性还是错的),MCU的RXD串联一个560欧姆电阻,也是搞笑,MCU无法掉电,MCU的TXD回路也无法正常回传数据。
最后MCU的TXD回路改为串电阻,RXD回路改为串肖特基二极管,电路正确了,波形电平也有余量了

网友A:
楼主,TTL电平是要求0.8V以下才是0,你应该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STC的手册说得很清楚,你使用零件不当。
另外据我所知,STC的都是自己的团队设计的,不是山寨谁的,如果楼主觉得是山寨谁的,那么山寨的是哪个厂家的?能提供厂名吗?因为市场上我看不到类似的51厂家可以批量供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TTL电平是要求0.8V以下才是0,你应该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STC的手册说得很清楚,你使用零件不当。
...

这个是淘宝的DEMO板。
我质疑的是STC的数据手册。
低电平最大电压1.32V是怎么理解的,为何和其它厂家的不一样。
比如中颖的,我就测试过,5V时,高电平要求0.4VDD,我实测也是4V就是高电平。
也就是说,只要输入小于低电平的最大电压,肯定是低电平,只要大于高电平的最小电压,肯定是高电平。
而STC的,标注低电平最大1.32V,实际降低到1.15V左右才是低电平。
而且,这只是普通GPIO的特性,对于串口RXD,估计电压更低,但是数据手册啥也没说。

上面笔误,应该是0.8VDD,也就是4V。有些芯片会是0.3/0.7VCC,但是都符合实际测试阀值

楼主:
另外,我说的山寨,是山寨作风,数据手册不全面,国内MCU厂家的通病

楼主:
比如STC8H的PWM输出,还有一个刹车寄存器的总限制输出设置,但是框图里没有体现,看了好几遍寄存器定义,终于发现PWM还有一个总使能开关

网友B:
既然是施密特触发输入,要看的参数是高电平电压最小值,从5V慢慢下降看什么时候变为低电平,不应该看高电平电压最小值吗

@英雄本色2022 :哈哈,你很自信
@gx_huang :你这对参数的意义都搞不清,该去补一下施密特滞回曲线了,高电平变低电平的电压点肯定要小于低电平变高电平的电压点
高电平最小值,应该电压从0V开始慢慢加大测试。低电平最大值,应该电压从VCC慢慢下降测试。

网友C:
STC单片机的资料还有个令人头疼的地方:寄存器名的可读性太差了。我之前学习的时候也狠狠吐槽了一番。

网友D:
我现在用的某厂家的MCU,常温3.3V供电下找了两只实测,大概低电平都在1.3V左右,高电平在1.6V左右。
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当所有的IO都接了电源后,高电平的判决门限往上变到1.8V左右了。
但是人家手册低电平写的就是最高0.8,和标准严格保持一致,一点都不多承诺。像STC这样写自己内控值的数据手册很少见。

网友E:
STC通用USB转双串口芯片,出厂自带USB程序,免驱动安装
STC8H2K08U-45I-TSSOP20/SOP16 RMB0.99含税 出厂自带USB转双串口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淘宝的DEMO板。
我质疑的是STC的数据手册。
低电平最大电压1.32V是怎么理解的,为何和其它厂家的不 ...

看来你不了解什么是TTL电平、什么是CMOS电平,常见的标注 <0.4VDD=L,>0.6VDD=H,这是COMS电平。而TTL电平的低电平一般要求1.5V以下@5V,不同厂家的MCU会略有不同。STC的MCU的IO输入有施密特性质,5V工作时一般回差电压是200mV左右,输入低电平的施密特转换电压大约1.3~1.5V,为了能可靠读到低电平,一般要求0.8V以下。对于STM32F103这样的3.3V MCU,见下图,输入低电平最高电压=0.28*(3.3-2)+0.8=1.164V,为了可靠一般也要求0.8V以下。

老工程师特别喜欢认为别人不懂,你咋知道我不懂TTL电平?我是资深老工程师了,我要求的是数据手册要正确,实际1.32V不能保证低电平,就不要写低电平最大1.32V,而且,这个串口低电平显然小于1.0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某厂家的MCU,常温3.3V供电下找了两只实测,大概低电平都在1.3V左右,高电平在1.6V左右。
有个比 ...

我从80年代末开始使用数字逻辑电路时,看手册写的TTL电平,输入低电平为0.8V以下,一直记得这个值,后来用单片机,凡是支持TTL电平的,为了可靠,基本都要求0.8V以下,而实际可能转换电压在1.2~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