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E555单稳态电路问题

楼主(2024-04-26):
图中的Vi触发端如果直接去触地,输出端没有输出高电平,每次都要先去触一下12V再去触地,输出端3脚才能输出高电平脉冲。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电容就像充电电池,如果只有充电没有放电那么它充满就不充了。
建议并联100K电阻。

网友B:
C4没有放电回路。
你在输入端与+12V 电源之间加上一个几十千欧的电阻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就像充电电池,如果只有充电没有放电那么它充满就不充了。
建议并联100K电阻。 ...

好的明白,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没有放电回路。
你在输入端与+12V 电源之间加上一个几十千欧的电阻就没问题了。 ...

好的,谢谢,我还想问一下,加的这个电阻跟右边那个R6    20K有什么牵连吗??比如要不要跟R6一样大,比R6大会怎样,比R6小又会怎样??

网友C:
电容没放电回去啊老大,你在触发输入端Vi接一个10K电阻上拉到+12V,保证你正常。你将Vi接一下12V就是完成放点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还想问一下,加的这个电阻跟右边那个R6    20K有什么牵连吗??比如要不要跟R6一样大,比R ...

假设上拉的电阻是R5,则Vi悬空时放电常数=(R5+R6)*C4,原则上R5跟R6没有关系,你用1K~1M都可以,只是RC常数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