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_结构体总结,附实例源码

楼主(2024-04-29):
当前文章介绍动态堆空间内存分配与释放,C语言结构体定义、初始化、赋值、结构体数组、结构体指针的相关知识点,最后通过一个学生管理系统综合练习结构体数组的使用。

1. 动态内存管理
C语言代码----->编译----->链接------>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windows下xxx.exe) 二进制文件中的数据是如何摆放的? 文本数据段、静态数据段、全局数据段。

堆栈空间: 代码在运行的时候才有的空间。栈空间: 系统负责申请,负责释放。比如: 函数形参变量、数组…… 堆空间: 程序员负责申请,负责释放。

#include <stdlib.h>     //标准库头文件
void *malloc(int size); //内存申请。 形参表示申请的空间大小,返回值:申请的空间的地址
void free(void *p);     //内存释放。 形参就是要释放的空间首地址。
动态空间申请示例。

动态空间申请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p=malloc(sizeof(int)); //申请空间
     if(p!=NULL)
     {
         printf("申请的空间地址: 0x%X\n",p);
         *p=888;
         printf("%d\n",*p);
     }
     free(p); //释放空间
     return 0;
}
示例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char *func(void)
{
     char*str=malloc(100); //char str[100];
     if(str!=NULL)
     {
         strcpy(str,"1234567890");
         printf("子函数打印:%s\n",str);
         //free(str); //释放空间
         return str;
     }
     else
     {
         return NULL;
     }
}

int main()
{
     char *p=func();
     printf("主函数打印:%s\n",p);
     return 0;
}
2. 结构体
2.1 定义语法
结构体的概念: 可存放不同数据类型的集合。比如: 存放一个班级学生的信息。可以使用一个结构体存放一个学生的信息。一个结构体数组存放整个班级的学习信息。数组的概念: 可存放相同数据类型的集合。微信搜索公众号:C语言中文社区,免费领取精品学习资料。

结构体的定义语法:

//声明一种新类型-----数据类型
struct <结构体的名称>
{
     <结构体的成员>1;
<结构体的成员>2;
…………
};  //最后有分号结束

struct MyStruct
{
     char a;
     int b;
     float c;
     char str[100];
};
2.2 定义示例
结构体如何赋值? 如何访问结构体内部成员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定义结构体数据类型
struct MyStruct
{
     char a;
     int b;
     float c;
     char str[100];
};
int main()
{
     struct MyStruct data={'A',123,456.789,"abcd"}; //data就是结构体类型的变量
     //结构体变量访问内部成员的语法:  . 点运算符
     printf("%c\n",data.a);
     printf("%d\n",data.b);
     printf("%f\n",data.c);
     printf("%s\n",data.str);
     return 0;
}
2.3 初始化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定义结构体数据类型
struct MyStruct
{
     char a;
     int b;
     float c;
     char str[100];
}data={'A',123,456.789,"abcd"}; //data就是结构体类型的变量

int main()
{
     //结构体变量访问内部成员的语法:  . 点运算符
     printf("%c\n",data.a);
     printf("%d\n",data.b);
     printf("%f\n",data.c);
     printf("%s\n",data.str);
     return 0;
}
2.4 结构体赋值
   //结构体变量访问内部成员的语法:  . 点运算符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定义结构体数据类型
struct MyStruct
{
     char a;
     int b;
     float c;
     char str[100];
};

int main()
{
     struct MyStruct data;//data就是结构体类型的变量
     //成员单独赋值
     data.a='A';
     data.b=123;
     data.c=456.789;
     strcpy(data.str,"abcd"); //数组赋值

     //结构体变量访问内部成员的语法:  . 点运算符
     printf("%c\n",data.a);
     printf("%d\n",data.b);
     printf("%f\n",data.c);
     printf("%s\n",data.str);
     return 0;
}
2.5 结构体数组
结构体赋值分为两种标准:  C89 、C99
结构体数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定义结构体数据类型
struct MyStruct
{
     char a;
     int b;
     float c;
     char str[100];
};

int main()
{
     struct MyStruct data[100];//data就是结构体数组类型变量
     struct MyStruct data2[50];

     //成员单独赋值
     data[0].a='A';
     data[0].b=123;
     data[0].c=456.789;
     strcpy(data[0].str,"abcd"); //数组赋值

     //结构体变量访问内部成员的语法:  . 点运算符
     printf("%c\n",data[0].a);
     printf("%d\n",data[0].b);
     printf("%f\n",data[0].c);
     printf("%s\n",data[0].str);
     return 0;
}
2.6 结构体指针赋值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定义结构体数据类型
struct MyStruct
{
     char a;
     int b;
     float c;
     char str[100];
};

int main()
{
     //struct MyStruct buff[100];
     //struct MyStruct *data=buff; //结构体指针类型变量

     struct MyStruct *data=malloc(sizeof(struct MyStruct));
     data->a='A';
     data->b=123;
     data->c=456.789;
     strcpy(data->str,"abcd");

     //结构体指针访问内部成员的变量 通过  ->  运算符。
     printf("%c\n",data->a);
     printf("%d\n",data->b);
     printf("%f\n",data->c);
     printf("%s\n",data->str);
     return 0;
}
3. 学生管理系统
作业: 学生管理系统   C语言学习资源汇总【最新版】

需求: (每一个功能都是使用函数进行封装) 1.实现从键盘上录入学生信息。(姓名、性别、学号、成绩、电话号码) 2.将结构体里的学生信息全部打印出来。3.实现根据学生的姓名或者学号查找学生,查找到之后打印出学生的具体信息。4.根据学生的成绩对学生信息进行排序。5.根据学号删除学生信息。

示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定义存放学生信息的结构体类型
struct StuDentInfo
{
char Name[20]; //姓名
int number;    //学号
char phone[20];//电话号码
};

//全局变量区域
unsigned int  StuDentCnt=0; //记录已经录入的全部学生数量

//函数声明区域
void PrintStuDentInfoList(void);
void InputStuDentInfo(struct StuDentInfo*info);
void FindStuDentInfo(struct StuDentInfo*info);
void SortStuDentInfo(struct StuDentInfo*info);
void PrintStuDentInfo(struct StuDentInfo*info);

int main()
{
struct StuDentInfo data[100]; //可以100位学生的信息
int number;
while(1)
{
  PrintStuDentInfoList(); //打印功能列表
  scanf("%d",&number);
  printf("\n");
  switch(number)
  {
  case 1:
   InputStuDentInfo(data);
   break;
  case 2:
   FindStuDentInfo(data);
   break;
  case 3:
   SortStuDentInfo(data);
   break;
  case 4:
   PrintStuDentInfo(data);
   break;
  case 5:
   break;
  default:
   printf("选择错误!\n\n");
   break;
  }
}
  return 0;
}

/*
函数功能: 打印学生管理系统的功能列表
*/
void PrintStuDentInfoList(void)
{
printf("\n--------------学生管理系统功能列表----------------\n");
printf("1. 录入学生信息\n");
printf("2. 根据学号查找学生信息\n");
printf("3. 根据学号排序\n");
printf("4. 打印所有学生信息\n");
printf("5. 删除指定的学生信息\n");
printf("请选择功能序号:");
}

/*
函数功能: 录入学生信息
*/
void InputStuDentInfo(struct StuDentInfo*info)
{
printf("输入学生姓名:");
scanf("%s",info[StuDentCnt].Name);
printf("输入学号:");
scanf("%d",&info[StuDentCnt].number);
printf("输入电话号码:");
scanf("%s",info[StuDentCnt].phone);
StuDentCnt++; //数量自增
}

/*
函数功能: 查找学生信息
*/
void FindStuDentInfo(struct StuDentInfo*info)
{
int num,i;
printf("输入查找的学号:");
scanf("%d",&num);
for(i=0; i<StuDentCnt; i++)
{
  if(info.number==num)
  {
   printf("信息查找成功,该学生的信息如下:\n");
   printf("姓名:%s\n",info.Name);
   printf("学号:%d\n",info.number);
   printf("电话号码:%s\n",info.phone);
   printf("\n");
   break;
  }
}
if(i==StuDentCnt)
{
  printf("----------%d学号不存在!---------\n",num);
}
}

/*
函数功能: 根据学号排序
*/
void SortStuDentInfo(struct StuDentInfo*info)
{
int i,j;
struct StuDentInfo tmp; //保存临时信息
for(i=0; i<StuDentCnt-1; i++)
{
  for(j=0;j<StuDentCnt-i-1;j++)
  {
   if(info[j].number>info[j+1].number)
   {
    tmp=info[j];
    info[j]=info[j+1];
    info[j+1]=tmp;
   }
  }
}
}

/*
函数功能: 打印所有学生信息
*/
void PrintStuDentInfo(struct StuDentInfo*info)
{
int i=0;
printf("-----------所有学生的信息列表------------\n");
for(i=0;i<StuDentCnt;i++)
{
  printf("姓名:%s\n",info.Name);
  printf("学号:%d\n",info.number);
  printf("电话号码:%s\n",info.phone);
  printf("\n");
}
}

网友A(2024-08-27):
通过这些概念的学习与应用,能够更好地理解C语言中数据结构的灵活性和动态内存管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