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推荐带DVP接口的单片机

楼主(2024-04-26):
如题

小华 HC32F4A0 有带DVP 功能。欢迎资源
AT32F435或AT32F437

网友A:
你查下看是不是DCMI?

网友B:
雅特力435/437带DVP接口,可联系我们,我们是雅特力代理商。 18002528376

网友C:
实在不行,就MCU+外围接口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看是不是DCMI?

DCMI也可以

网友A:
哦,STM32F407有,或者选型手册里找一找。
看你的具体需求,比如STM32F103没有DCMI,但也可以通过GPIO与DMA来实现读取摄像头图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