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编程突然出现“器件编程失败”

楼主:
程序和电路都是经过几次批量的,突然就不行了。
反复试了很多次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2024-04-26):
编程失效,是本来可以的, 用着用着突然程序没了?还是晶振电路坏了,没起振?

网友B:
是以前的好用,还是这一批突然不好用了?还是原来的突然不好用了?

楼主:
去年底的板子和这一批板子都不能编程了。可以正常擦除,但是编程到最后显示“编程器件失败”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xc16 license过期或者盗版生成的程序不能编程

楼主:
蒙了一下午,解决了!
mplabx系列软件,6.20是个坎,一旦连接了,icd3这些老的工具会被升级,从而导致工具不匹配。
换了4(icd4、pickit4)以后的工具都可以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底的板子和这一批板子都不能编程了。可以正常擦除,但是编程到最后显示“编程器件失败”
...

复位下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