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么写一个跟单片机通信的上位机啊?

楼主(2024-04-26):
要做一个该从什么资料查起

网友A:
关键要看楼主想要使用什么语言来编写上位机程序

网友B:
这个得看硬件是如何连接的  想要通过哪种通讯方式 是串口 以太网还是usb呢

网友C:
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c#语言了 开发工具界面也很友好

网友D:
这些工具应该不用我们自己写  因为都是常用的 有免费可以使用的

网友E:
如果只是通过串口进行通讯的话 完全可以使用常用的串口调试工具而不需要自己写代码啊

网友F: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呢

网友G:
用VB、MFC、QT都可以实现。

网友H:
VB、MFC、C#、QT等都可以,现在用QT的比较多,支持跨平台。

网友I:
现在好多都是用QT实现的

网友J:
用QT会方便点,也有很多案例

网友K:
qt应该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L(2024-05-27):
一般是选择好通讯方式,比如串口,USB等等,然后就是定制协议,这个简单,就只要对上就行

网友M(2024-06-27):
找个现成的上位机源码学一下

网友N:
直接看一下开源的案例会很方便

网友O:
可以直接找个开源代码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