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ED色温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调节啊?

楼主(2024-04-26):
目前方案是用两种不同色温的进行叠加,但是这样功率就上不去了

网友A:
使用可调色温的LED灯具

网友B:
PWM调光方式

网友C:
使用调光器

网友D:
电流控制色温调节技术

网友E:
首先你的使用可以调节色温的LED才行

网友E:
然后就是看LED的控制接口了,如果是带控制器的那么一般是通过通信接口来设置色温参数。

网友F:
LED色温是以绝对温度K 来表示,即将一标准黑体加热,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颜色开始由深红 - 浅红 - 橙黄 - 白 - 蓝,逐渐改变

网友G:
调节色温是通过调节什么参数获得的呢

网友H:
没看明白,用两种色温和功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I:
这个应该就是用不同颜色混在一起吧

网友J(2024-05-27):
一般都是直接买所需要的色温,这样就好了

网友K(2024-06-27):
都是选两个色温的灯混合吧

网友L:
调节色温会影响功率吗

网友M:
也就是用pwm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