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Demo_Suites中的 IAR工程的.icf文件可用ST的代替吗?

楼主(2024-04-26):
GD32F4xxDemo_Suites中的 IAR工程的.icf文件在哪里可以找到?可用ST的代替吗?

网友A(2024-06-03):
我觉得应该不可以吧  二者的内存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
配置ROM、RAM、堆、栈的使用情况、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应该都会写入.icf文件

网友B:
可以试试看 如果不行的话 我觉得会报错的

网友C:
可以试试看 如果不行的话 我觉得额会报错的

网友D:
我觉得不同厂家的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网友E: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

网友F:
icf是链接配置文件后缀名,该文件为内存的配置文件,在使用IAR编译器时会生成.icf文件。

网友G:
之前了解到,GD可以用ST的固件,不过你可以具体试试,这样靠谱一些

网友H:
这种配置文件啊,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I:
GD32F4xxDemo_Suites中的IAR工程的.icf文件通常可以在GD32官方提供的开发套件或者示例代码中找到。您可以在GD32官方网站或者开发者社区中查找相关资源

网友J:
如果找不到GD32F4xxDemo_Suites中的.icf文件,您可以尝试使用ST的.icf文件代替。ST的.icf文件通常是为STMicroelectronics的芯片设计的,虽然GD32芯片与STMicroelectronics的一些芯片在架构上相似,但在寄存器映射和功能上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K:
在使用ST的.icf文件时,需要仔细检查并适配寄存器映射和功能,确保与GD32F4xx芯片的特性相匹配。此外,还需要注意处理器核、外设和存储器等方面的差异

网友L:
最好的做法是尽量使用GD32官方提供的.icf文件,以确保最佳的兼容性和性能。如果无法获取GD32官方的.icf文件,可以尝试使用ST的.icf文件,但需要进行仔细的验证和适配工作

网友M:
不建议使用ST的,因为这芯片估计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N:
你用的F4芯片,估计是可以兼容ST的芯片吧

网友O:
建议还是找个代理商吧,比较靠谱一些,让他们给你提供一下技术支持

网友P:
用一下试试呗,或者你改一下flm文件估计就行,就是存储地址大小和地址位置

网友Q: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Q:
也可以试试,好像两家芯片差距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