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 X 调试失败

楼主(2024-04-26):
MPLAB X V6.20,MCU:SAME70Q21B,从网上下载的例程,编译通过,烧录进去代码不生效,且调试时打断点都不进,复位调试发现没有进MAIN函数

网友A:
你先弄个点灯程序测试一下看看能否正常运行啊。

网友A:
先用点灯程序测试硬件是否完好,如果没问题,再判断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先判断一下硬件能否正常运行啊。试试IO操作。

网友C:
可以查看GPNVM的设置,SAME70 有个GPNVM bits, GPNVM bit1 是在 ROM 和 Flash 之间切换 BOOT 选项。 如果 GPNVM bit1 被清除 (0),应用程序将不会从flash运行。 要在Flash运行应用程序代码,要把GPNVM bit1 置1,并且电路板应重新上电。

楼主:
解决了,我开发板的erase和3.3V的跳线帽没拔,代码一直卡在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