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proteus仿真STM32串口通信

楼主(2024-04-26):
我想做一个STM32串口控制led灯亮灭的功能,但是proteus怎么样都仿真不成功,通信正常,串口助手发送,虚拟仪器可以接收的到,但是功能就是实现不了

网友A:
把proteus的设计电路和代码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吧,这样干提问,无法回答。

网友B:
你说啥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C:
其实proteus对STM32的仿真并不是很友好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用个实物啊,没必要软件仿真的啊

网友E:
你直接用正点原子的串口通讯,就可以直接运行的

网友F:
单片机仿真确实没意义

网友G:
你用的STM32是哪个型号?有的型号不对也不行的

网友H:
可以看看你的仿真电路吗?是不是电路接错了啊

网友I:
你说的通信正常是仿真的话,串口是有数据的?

网友J:
说实话,仿真不是很准确,如果需要真正的应用,还是需要个硬件才行

网友K:
你是不是串口接收之后,没做啥处理啊

网友L:
看看你的代码吧,不然都是给不了你建设性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