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代码存放地址问题求教

楼主(2024-04-26):
各位大神,现在使用的是PIC16F15224,代码使用空间DATA 27%(总共512bytes),Program 72%(总共4096bytes),
为什么烧录到单片机内不是连续烧录的呢?我读取到的Program Memory,
他的数据分布在0x000- 0x839,0xCA1-0xFFF,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呀;
烧录器:PICKIT5;
IDE: MPLAB X IDE v6.15;
先谢过各位前辈了

网友A:
PIC就是这样分布的, PIC  18也是一样的,  会在末尾放指令,

您好,请教一下有文档描述这个做法吗?例如像arm的《cortex-M3权威指南》这样的书,或者其他什么资料。

网友B:
两端放置方便查询。

感谢你的回答,请问您知不知道有什么书在描述这种存储结构呢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我想读写内部flash保存一些信息,应该保存在哪个地址呢?我是害怕后面程序修改变大,保存的flash地址需要做修改。

网友C:
数据分布在0x000- 0x839,0xCA1-0xFFF,这样的情况不适合存储不丢失的数据,建议还是外置Flash存储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D:
PIC就是这样变态的存在,30年来我用过超过20个厂家的MCU,最难用的就是PIC的,比如PIC16C56,那么一点内存和ROM还分BANK、PAGE,非常垃圾,2005年后再也不用PIC的了。

网友E:
解决你的疑惑,在这个帖子中标记为解决方案的地方,这是编译器决定的。

https://forum.microchip.com/s/topic/a5C3l000000Bpr8EAC/t391265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我想读写内部flash保存一些信息,应该保存在哪个地址呢?我是害怕后面程序修改变 ...

定义常量数组保护这段区域, 然后定位到绝对地址, 建议大小是擦除页的倍数, 修改时 擦除 再写入, 读取时用前面的绝对地址,

常量数组可以保护这段地址,不被编译器使用, 由于需要读取 flash , 配置位的 读写保护要关闭, 只留代码保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