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5的32位定时器是否可以控制DA输出

楼主(2024-04-26):
GD32F5的32位定时器是否可以控制DA输出,原来303只能16位定时器

网友A:
用定时器控制输出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控制输出点数

我想做个信号源需要32位定时器控制DA,16位的波形频率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B:
不影响控制的,主要看DA输出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信号源需要32位定时器控制DA,16位的波形频率精度达不到要求、

你是需要多高的精度?1us输出一次吗?

楼主:
我想输出频率能够50000(49999,49998)HZ这样分辨率能在输出50000HZ正弦波的情况下,频率调节达到1HZ分辨率

网友D:
可以控制DA输出的,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组处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