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A4A0的DMA传输问题请教

楼主(2024-04-27):
在STM32F4系列中,DMA除通道0~7外,还有外设0-7,各外设直接锁定到了DMA-CHx-Peily的通道上,HC32A4手册中看到没有了peil(外设)的配置,是说每一个DMA-CHx都能用于任意的外设DMA吗?官方手册不全面,没有对DMA进行详细说明,请教下做过的大拿们

网友A:
我觉得是你没深刻理解手册里的意思,上面两个寄存器都写了。具体的触发源是哪些,你就要去INTC里去随便对应了。

小华的东西好就好在他可以你想怎么匹配就可以。而不是绑定死了。

灵活使用的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很多工程师的思维被其他MCU固定了,也没有网深处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