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一阶低通滤波的C语言实现

楼主(2024-04-29):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模拟输入数据 ********************************/
float input_data[251] = {
    0.00, 0.86, 1.59, 2.10, 2.35, 2.35, 2.18, 1.94, 1.76, 1.73, 1.90, 2.26, 2.75,
    3.24, 3.63, 3.80, 3.70, 3.30, 2.68, 1.93, 1.18, 0.54, 0.11, -0.10, -0.11,
    0.00, 0.11, 0.10, -0.11, -0.54, -1.18, -1.93, -2.68, -3.30, -3.70, -3.80,
    -3.63, -3.24, -2.75, -2.26, -1.90, -1.73, -1.76, -1.94, -2.18, -2.35, -2.35,
    -2.10, -1.59, -0.86, 0.00, 0.86, 1.59, 2.10, 2.35, 2.35, 2.18, 1.94, 1.76,
    1.73, 1.90, 2.26, 2.75, 3.24, 3.63, 3.80, 3.70, 3.30, 2.68, 1.93, 1.18,
    0.54, 0.11, -0.10, -0.11, 0.00, 0.11, 0.10, -0.11, -0.54, -1.18, -1.93,
    -2.68, -3.30, -3.70, -3.80, -3.63, -3.24, -2.75, -2.26, -1.90, -1.73,
    -1.76, -1.94, -2.18, -2.35, -2.35, -2.10, -1.59, -0.86, 0.00, 0.86, 1.59,
    2.10, 2.35, 2.35, 2.18, 1.94, 1.76, 1.73, 1.90, 2.26, 2.75, 3.24, 3.63,
    3.80, 3.70, 3.30, 2.68, 1.93, 1.18, 0.54, 0.11, -0.10, -0.11, 0.00, 0.11,
    0.10, -0.11, -0.54, -1.18, -1.93, -2.68, -3.30, -3.70, -3.80, -3.63, -3.24,
    -2.75, -2.26, -1.90, -1.73, -1.76, -1.94, -2.18, -2.35, -2.35, -2.10, -1.59,
    -0.86, 0.00, 0.86, 1.59, 2.10, 2.35, 2.35, 2.18, 1.94, 1.76, 1.73, 1.90, 2.26,
    2.75, 3.24, 3.63, 3.80, 3.70, 3.30, 2.68, 1.93, 1.18, 0.54, 0.11, -0.10, -0.11,
    0.00, 0.11, 0.10, -0.11, -0.54, -1.18, -1.93, -2.68, -3.30, -3.70, -3.80, -3.63,
    -3.24, -2.75, -2.26, -1.90, -1.73, -1.76, -1.94, -2.18, -2.35, -2.35, -2.10, -1.59,
    -0.86, 0.00, 0.86, 1.59, 2.10, 2.35, 2.35, 2.18, 1.94, 1.76, 1.73, 1.90, 2.26, 2.75,
    3.24, 3.63, 3.80, 3.70, 3.30, 2.68, 1.93, 1.18, 0.54, 0.11, -0.10, -0.11, 0.00, 0.11,
    0.10, -0.11, -0.54, -1.18, -1.93, -2.68, -3.30, -3.70, -3.80, -3.63, -3.24, -2.75,
    -2.26, -1.90, -1.73, -1.76, -1.94, -2.18, -2.35, -2.35, -2.10, -1.59, -0.86, 0.00};

float get_data(void)
{
  static int i = 0;
  return (input_data[i++]);
  if (i == 251) //轮回
    i = 0;
}

float fc = 2.0f;     //截止频率
float Ts = 0.02f;    //采样周期
float pi = 3.14159f; //π
float alpha = 0;     //滤波系数

/************************ 滤波器初始化 alpha *****************************/
void low_pass_filter_init(void)
{
  float b = 2.0 * pi * fc * Ts;
  alpha = b / (b + 1);
}

float low_pass_filter(float value)
{
  static float out_last = 0; //上一次滤波值
  float out;

  /***************** 如果第一次进入,则给 out_last 赋值 ******************/
  static char fisrt_flag = 1;
  if (fisrt_flag == 1)
  {
    fisrt_flag = 0;
    out_last = value;
  }

  /*************************** 一阶滤波 *********************************/
  out = out_last + alpha * (value - out_last);
  out_last = out;

  return out;
}

void main(void)
{
  float result[251];

  low_pass_filter_init();
  for (int i = 0; i < 251; i++)
  {
    result[i] = low_pass_filter(get_data());
    printf("%f,", result[i]);
  }
}

网友A:
根据截止频率、采样频率和时间常数计算滤波器的系数。对于一阶低通滤波器,通常使用以下公式计算系数:

α = τ / (τ + Δt)
Δt = 1 / 采样频率
其中,α是滤波器的系数,Δt是采样间隔。

网友B:
如果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或者在实时系统中使用,考虑优化算法以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C:
#include<stdio.h>

float low_pass_filter(float input, float prev_output, float alpha) {
    float output = alpha * input + (1 - alpha) * prev_output;
    return output;
}

int main() {
    float input_signal[] = {/* 输入信号数据 */};
    float alpha = 0.1; // 滤波器系数
    float prev_output = 0; // 初始输出值
    float filtered_signal[sizeof(input_signal) / sizeof(input_signal[0])]; // 存储滤波后的信号

    for (int i = 0; i< sizeof(input_signal) / sizeof(input_signal[0]); i++) {
        prev_output = low_pass_filter(input_signal[i], prev_output, alpha);
        filtered_signal[i] = prev_output;
    }

    // 输出滤波后的信号
    for (int i = 0; i< sizeof(filtered_signal) / sizeof(filtered_signal[0]); i++) {
        printf("%.2f\n", filtered_signal[i]);
    }

    return 0;
}

网友D:
滤波器系数(或称为“alpha”)决定了滤波器的平滑程度:系数越大,平滑度越高,但响应速度越慢;系数越小,响应速度越快,但平滑度降低。

网友E:
在计算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数值溢出或精度损失,这可能需要使用适当的数据类型和数值范围限制。

网友F:
考虑异常情况的处理,比如输入数据的非法值或意外情况

网友G:
为了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应添加必要的注释来解释代码的功能和重要步骤。

网友H:
如果滤波器用于实时系统(如嵌入式系统或音频处理),则需要确保滤波器算法的执行时间足够短,以避免延迟或性能问题。

网友I:
根据所需的截止频率和采样率来设定滤波器的系数。这些系数决定了滤波器的性能,如截止频率和阻带衰减。

网友J:
对于一阶低通滤波器,通常需要将前一个输出值(即previous_output)设置为初始输入值或某个合理的起始值。

网友K:
在实现一阶低通滤波器后,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以确保滤波器的性能和稳定性。可以使用示波器、频谱分析仪等工具分析滤波器的输出信号,以评估其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L:
这个在模拟信号采集滤波中常用

网友M:
#include <stdio.h>

// 一阶低通滤波函数
float lowPassFilter(float alpha, float x, float y_prev) {
    return alpha * x + (1 - alpha) * y_prev;
}

int main() {
    float alpha = 0.5;  // 滤波系数
    float x[5] = {1, 2, 3, 4, 5};  // 原始信号
    float y[5];  // 滤波后的信号

    // 设定初始值
    y[0] = x[0];

    // 进行滤波
    for (int i = 1; i < 5; i++) {
        y[i] = lowPassFilter(alpha, x[i], y[i-1]);
    }

    // 打印滤波后的信号
    printf("Filtered signal: ");
    for (int i = 0; i < 5; i++) {
        printf("%f ", y[i]);
    }
    printf("\n");

    return 0;
}

网友N:
数据类型:选择适当的数据类型来存储滤波器的系数和输入信号。浮点数(float或double)通常用于滤波器设计,但在嵌入式系统中可能需要考虑精度和存储空间的权衡。
滤波器初始化:在C语言实现时,需要初始化滤波器的状态变量(如果是IIR滤波器的话)。
滤波器更新:在每次循环中更新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注意计算的顺序和精度问题。
溢出处理:在进行浮点运算时要特别注意溢出的情况,特别是在使用定点运算的嵌入式系统中。
量化误差:考虑量化误差对滤波器性能的影响,特别是在使用有限精度的硬件或软件实现时。

网友O:
如果使用定点数实现,需要注意溢出问题。可以通过缩放、截断或饱和来处理溢出。

网友P:
在滤波过程中,需要处理第一个采样值和最后一个采样值。对于第一个采样值,可以直接使用x[0]作为y[0];对于最后一个采样值,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进行滤波。

网友K: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3dB增益点)和时间常数(τ)。截止频率决定了滤波器对高频信号的抑制程度,而时间常数决定了滤波器的响应速度。

网友Q:
#include <stdio.h>

typedef struct {
    float alpha;
    float previous_output;
} LowPassFilter;

float low_pass_filter(LowPassFilter *filter, float input) {
    float output = filter->alpha * input + (1.0f - filter->alpha) * filter->previous_output;
    filter->previous_output = output;
    return output;
}

int main() {
    LowPassFilter filter = {0.1f, 0.0f}; // 假设alpha为0.1,初始输出为0
    float input_values[] = {1.0f, 2.0f, 3.0f, 2.0f, 1.0f};
    int num_values = sizeof(input_values) / sizeof(input_values[0]);

    for (int i = 0; i < num_values; i++) {
        float output = low_pass_filter(&filter, input_values[i]);
        printf("Input: %f, Output: %f\n", input_values[i], output);
    }

    return 0;
}

网友R:
一阶低通滤波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公式:y[n] = α * x[n] + (1 - α) * y[n-1],其中α是滤波系数,x[n]是当前采样值,y[n]是滤波后的值,y[n-1]是上一次滤波后的值。α的选择会影响滤波的效果,一般来说,α越大,滤波效果越弱,信号变化越快;α越小,滤波效果越强,信号变化越慢。通常,α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

网友S:
模拟滤波器设计:
滤波器参数:确定滤波器的关键参数,如截止频率(Fc)、通带增益(Ap)、阻带衰减(As)等。
传递函数:计算一阶低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一阶低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相对简单,形式如下: H(s) = 1 / (1 + sRC) 其中,R是电阻,C是电容,s是复频率。
电路实现:根据传递函数设计电路。注意实际电路中的元件值要与理论计算相符合。
滤波器校准:校准滤波器以确保其性能符合预期。这可能涉及到调整电容或电阻值。

网友T: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滤波后的信号是否符合预期来判断滤波效果。可以通过绘制滤波前后的信号波形图,或者计算滤波前后的信号统计特性(如均值、方差等)来进行评估。

网友U:
在C语言中实现一阶低通滤波器时,需要注意滤波器的设计参数、传递函数的计算、滤波器的初始化和更新等方面。同时,也要注意硬件资源和软件实现的限制,以确保滤波器的性能和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E:
数字滤波器设计:
采样频率:确定信号的采样频率,这对于数字滤波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采样频率直接影响了滤波器的性能。
数字滤波器系数:计算数字滤波器的系数。一阶低通滤波器的系数相对简单,形式如下: b0 = 1, b1 = -R1C1 / (1 + R1C1), a1 = -1 / (1 + R1C1) 其中,R1和C1是模拟滤波器中的电阻和电容。
滤波算法:选择合适的滤波算法,如直接型II(Direct-Form II)或二阶累积器(Second-Order Section,SOS)等。
滤波器校准:校准数字滤波器以确保其性能符合预期。这可能涉及到调整滤波器系数。

网友V:
在开始滤波之前,需要设定一个初始值y[0]。这个值可以是第一个采样值x[0],也可以是其他合适的值。如果没有设定初始值,滤波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

网友W:
由于一阶低通滤波器需要用到上一次的输出值,因此需要有一个变量来存储这个历史数据。

网友X:
如果滤波器代码可能遇到异常情况(如输入值超出范围、内存分配失败等),则需要添加适当的异常处理机制来确保程序的健壮性。

网友Y:
数字信号处理常用的有低通滤波算法

网友Z:
这通常用于模拟信号的采集和滤波

网友AA:
一阶低通滤波器的C语言实现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