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原理

楼主(2024-04-27):
在只有双重检查锁,没有volatile的懒加载单例模式中,由于指令重排序的问题,我确实不会拿到两个不同的单例了,但我会拿到“半个”单例。

而发挥神奇作用的volatile,可以当之无愧的被称为Java并发编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字”,常用于保持内存可见性和防止指令重排序。

保持内存可见性
内存可见性(Memory Visibility):所有线程都能看到共享内存的最新状态。

失效数据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可变整数类:

public class MutableInteger {
        private int value;
        public int get(){
                return value;
        }
        public void set(int value){
                this.value = value;
        }
}
MutableInteger不是线程安全的,因为get和set方法都是在没有同步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线程1调用了set方法,那么正在调用的get的线程2可能会看到更新后的value值,也可能看不到。

解决方法很简单,将value声明为volatile变量:

private volatile int value;
神奇的volatile关键字
神奇的volatile关键字解决了神奇的失效数据问题。

Java变量的读写
Java通过几种原子操作完成工作内存和主内存的交互:

lock:作用于主内存,把变量标识为线程独占状态。
unlock:作用于主内存,解除独占状态。
read:作用主内存,把一个变量的值从主内存传输到线程的工作内存。
load:作用于工作内存,把read操作传过来的变量值放入工作内存的变量副本中。
use:作用工作内存,把工作内存当中的一个变量值传给执行引擎。
assign:作用工作内存,把一个从执行引擎接收到的值赋值给工作内存的变量。
store:作用于工作内存的变量,把工作内存的一个变量的值传送到主内存中。
write:作用于主内存的变量,把store操作传来的变量的值放入主内存的变量中。
volatile如何保持内存可见性
volatile的特殊规则就是:

read、load、use动作必须连续出现。
assign、store、write动作必须连续出现。
所以,使用volatile变量能够保证:

每次读取前必须先从主内存刷新最新的值。
每次写入后必须立即同步回主内存当中。
也就是说,volatile关键字修饰的变量看到的随时是自己的最新值。线程1中对变量v的最新修改,对线程2是可见的。

网友A:
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对volatile变量的读写操作在执行顺序上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在程序中,对volatile变量的读写操作不会被编译器重排序。

网友B:
volatile关键字在单片机编程中非常关键,它帮助程序员管理全局变量、硬件寄存器以及其他可能由系统外部因素更改的变量的状态,确保程序的正确执行。

网友C:
volatile关键字目的是让编译器不过渡优化

网友D:
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是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可能会被多个不同的线程或者中断服务程序访问并修改

网友E:
volatile关键字在单片机编程中确保了多线程环境下对共享变量的安全访问,并通过内存屏障和缓存一致性协议实现了变量的可见性和禁止编译器优化,这对于保证程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B:
volatile 关键字保证了内存操作的顺序性,因此在多线程或多任务的嵌入式系统中,可以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来确保线程间的同步和通信。例如,一个线程可以修改一个 volatile 变量的值,另一个线程可以读取这个变量的值,从而实现线程间的通信。

网友F:
在单片机编程中,volatile关键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网友G:
对于非 volatile 变量,编译器可能会将其值缓存在寄存器中,以减少对内存的访问。

网友H:
volatile的底层原理依赖于内存屏障和缓存一致性协议。

网友I:
不应该将它的值存储在寄存器中,而是直接在内存中进行读写。这样就能确保每次对该变量的访问都是最新的值

网友J:
译器在优化代码时,不能假设这个变量的值在两次读取之间不会发生变化,除非它确实看到了该变量被重新赋值。

网友K:
内存屏障会强制让读和写操作都访问主内存,从而实现可见性。

网友L:
当声明一个变量为volatile时,编译器会保证对该变量的所有读/写操作都是直接对内存进行操作,不会将变量的值缓存在寄存器中,也不会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进行优化。这就确保了每次读取的都是最新的值。例如,在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了一个volatile全局变量的值,主程序在下一次访问该变量时能够看到这个改变。

网友M:
在单片机编程中,volatile关键字主要用于确保变量的可见性和防止编译器优化影响代码行为。

网友N:
原理上,volatile关键字通过禁止编译器对相关变量进行某些优化,确保每次访问都直接从内存中读取数据,而不是使用缓存或寄存器中的副本。

网友O:
volatile 关键字还可以保证内存操作的顺序性。在某些处理器架构中,编译器可能会重新排列内存操作的顺序以提高性能,但是如果这些内存操作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比如一个写操作之后必须紧跟一个读操作),那么这种重新排列就可能导致问题。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这些内存操作进行重新排列。

网友P:
在中断服务程序或者另一个线程修改了该变量之后,任何后续对该变量的访问都能获取到最新的值。

网友Q:
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

网友R:
编译器在优化代码时,可能会将某些变量的读取和写入操作进行重排序或优化掉,以提高性能。但是,如果这些变量在程序的控制流之外被改变(例如,由中断服务程序、多线程或其他硬件改变),那么这种优化就可能导致问题。volatile 关键字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这些变量进行这种优化。

网友S:
在Linux系统代码中经常看到它的影子

网友T:
volatile 关键字在 C 和 C++ 中用于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的值可能在程序的控制流之外被改变。

网友U:
volatile声明的变量在读取时,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即使它前面的指令刚刚从该处读取过数据。

网友V:
管volatile关键字能够确保单片机程序在多线程或者中断环境中正确地处理变量的读写,但它并不能提供互斥性,因此在需要互斥访问资源的情况下,还需要额外的锁或者其他同步机制来保证线程安全。

网友W:
虽然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解决一些并发和同步的问题,但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网友X:
在某些单片机系统中,volatile关键字还可以确保对这个变量的读写操作是原子性的,这意味着在一次读取和下一次读取之间,不会有其他的读写操作发生。

网友Y:
单片机编程中,volatile关键字可以确保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对volatile变量的修改对主程序是可见的。这意味着,当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修改了volatile变量的值时,主程序可以立即看到这个变化。

网友V:
遇到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将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网友Z:
易失性关键字的用法是告诉编译器,一个变量可以被多个不同的线程或中断程序访问和修改

网友AA:
当一个变量被声明为volatile时,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会直接访问这个变量在内存中的地址,而不是将其存储在寄存器中。此外,编译器还会避免对该变量的读写操作进行优化,从而保证了每次访问的都是最新的值,并且遵循程序的执行顺序。

网友AB:
在多任务或中断服务程序中,一个全局变量可能会被多个任务或中断服务程序共享和修改。如果没有使用volatile关键字,由于编译器的优化,每个任务或中断可能看到的是不同的变量副本,从而引发错误行为。同样地,硬件寄存器映射到内存中的地址,每次读写都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需要使用volatile来确保每次直接读取最新的值。

网友AC:
编译器在编译代码时,为了提高执行效率,会对代码进行优化,比如将变量缓存到寄存器中,而不是每次都从内存中读取。但是,如果某个变量是由硬件直接修改(例如通过中断服务程序或者DMA操作),那么编译器就无法知道这个变量的值何时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编译器对这个变量进行了优化(比如将其缓存到寄存器),那么就可能导致程序读取到的是旧的值,而不是最新的值。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这个变量进行优化,确保每次都是从内存中读取这个变量的值。

网友H:
volatile 关键字实际上是向编译器发出一个“警告”,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是一个不稳定的变量,它的值可能在任何时候由外部因素(比如硬件)改变。因此,编译器在编译代码时,会特别对待这个变量,不会对其进行优化(比如不会将其缓存到寄存器),每次都会直接从内存中读取这个变量的值。

网友AA:
编译器在优化代码时可能会对volatile变量进行优化,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volatile关键字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这个变量进行优化,以确保程序能够正确地访问该变量。

网友AD:
编译器通常会对代码进行优化,比如将频繁访问的变量存储在寄存器中,或者对读写操作进行重排序。volatile关键字可以禁止这些优化,确保每次访问都是通过内存来进行,且访问顺序符合程序的逻辑。

网友AE:
易失性的基本原理依赖于内存屏障和缓存一致性协议。

网友AF:
在中断服务器或其他线程修改变量之后,对变量的任何后续访问都将获得最新值。

网友AG:
关键字的作用是防止编译器过度优化

网友AH:
在微控制器编程中,易失性关键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网友AI(2024-06-06):
对于非易失性变量,编译器可以在寄存器中缓存它们的值,以减少对内存的访问。

网友AJ(2024-07-06):
内存屏障迫使读写操作访问主内存以获得可见性。

网友AK:
volatile关键字的用途是告诉编译器一个变量可以被多个不同的线程或中断器访问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