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

楼主(2024-04-27):
A、名称: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B、方法:采一组队列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取平均值,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        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N值的选取:3~14。
C、优点:融合了“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其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对周期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D、缺点:计算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比较浪费RAM。

//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define FILTER_N 100
int Filter(void)
{
  int i;
  int filter_sum = 0;
  int filter_max, filter_min;
  int filter_buf[FILTER_N];
  for(i = 0; i < FILTER_N; i++)
  {
    filter_buf[i] = Get_AD();
    delay(1);
  }
  filter_max = filter_buf[0];
  filter_min = filter_buf[0];
  filter_sum = filter_buf[0];
  for(i = FILTER_N - 1; i > 0; i--)
  {
    if(filter_buf[i] > filter_max)
      filter_max=filter_buf[i];
    else if(filter_buf[i] < filter_min)
      filter_min=filter_buf[i];
    filter_sum = filter_sum + filter_buf[i];
    filter_buf[i] = filter_buf[i - 1];
  }
  i = FILTER_N - 2;
  filter_sum = filter_sum - filter_max - filter_min + i / 2;   // +i/2 的目的是为了四舍五入
  filter_sum = filter_sum / i;
  return filter_sum;
}

网友A:
C语言10大滤波算法之一

网友B:
适合低速的系统

网友C:
确实对RAM的压力挺大

网友D:
这个对处理速度要求高啊

网友E:
高频振荡的系统非常适用

网友F:
这个就是对速度影响比较严重啊

网友G(2024-06-25):
对RAM,运行速度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网友H:
这种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连续的测量值进行平均来降低噪声的影响。

网友I:
算法开始时,需要收集足够的初始数据来填充缓冲区。在数据集满之前,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滤波策略或直接返回原始读数。

网友J:
可能需要动态调整滤波参数。例如,在噪声水平变化时,自动调整N值或滤波器的类型。

网友K:
为了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如使用更高效的数据结构、减少不必要的计算等。

网友L:
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特别适用于存在随机噪声、脉冲噪声或异常值的场合。它能够有效地去除这些噪声,提高信号的可靠性。

网友M:
对于信号变化较为缓慢的应用场景,如温度测量、物体位置检测等,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能够提供良好的滤波效果。但对于快速变化的信号,如高速运动物体的速度测量,可能需要考虑其他滤波方法。

网友:
平均滤波算法是一种数字滤波方法,常用于单片机中去除随机噪声,平滑信号。

网友:
如果使用无符号整数,考虑使用更长的数据类型进行累加,或在累加前检查即将添加的数值是否会超出范围。

网友N:
位值平均滤波算法的滤波深度是指参与平均计算的采样值的个数。滤波深度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计算量和存储需求也越大。因此,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资源限制来选择合适的滤波深度。

网友O:
在实现排序时,可以选择适合小数据量排序的快速算法,如插入排序、冒泡排序等。这些算法虽然在大数据量下效率不高,但在小数据量(如N=12)下表现良好。

网友P:
参与滤波的数据点数量(N),这直接影响到滤波效果和平滑度。

网友Q:
采样频率的选择应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即采样频率应大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过低的采样频率可能导致信号失真,而过高的采样频率会增加计算负担。

网友R:
中位值平均滤波算**增加处理时间,因为它涉及到排序和多次加法。在实时系统中,这可能影响系统的响应时间。评估算法的计算复杂度,确保它满足系统的实时性要求。

网友S:
由于需要对数据进行排序和计算平均值,因此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的计算速度相对较慢。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中,需要权衡滤波效果和计算速度。

网友T:
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选择简单的算术平均或加权平均,后者可以更好地反映数据的重要性分布。

网友U:
类似均值滤波。

网友V:
单片机的硬件资源有限,因此在实现 平均滤波算法时,需要考虑硬件资源的限制

网友W:
平均滤波算法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计算。如果应用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可能需要考虑使用更快速的滤波算法或优化算法实现。

网友X:
算法中需要对采样数据进行排序,这是计算中位数的关键。排序算法的选择(如冒泡排序、插入排序、选择排序等)会影响计算效率。对于较小的N值,简单的排序算法通常是足够的,但对于更大的N值,考虑使用更高效的排序算法。

网友Y:
有足够的内存空间来存储采样数据,特别是在实时系统中,缓冲区的大小直接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

网友Z:
中位值平均滤波的一个优点是它能有效处理异常值。但是,如果异常值非常频繁,可能需要考虑更复杂的滤波算法,如卡尔曼滤波或自适应滤波。

网友AA:
采样率是指多快进行一次测量和更新平均值。如果采样率太低,滤波器可能无法有效去除噪声;如果采样率太高,则可能会引入更多的计算负担和延迟。

网友AB:
考虑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和单片机的处理能力,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滤波计算。

网友AB:
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滤波,要特别注意中断的优先级和执行时间,避免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AC:
合理分配内存,避免频繁的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以减少内存碎片和提高效率。

网友Z:
位值平均滤波算法适用于信号相对稳定的场合。如果信号变化剧烈,滤波后的结果可能会偏离实际值。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更复杂的滤波算法。

网友AD:
算法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来存储采样数据和排序结果,因此需要评估单片机的RAM资源是否足够。

网友AE:
优化滤波算法的代码,使其在单片机上运行得更快。这可能包括使用内联函数、循环展开和避免不必要的数据复制。

网友AF:
考虑外部干扰对采样数据的影响,必要时增加额外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AG:
在计算平均值之前,去除数据序列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减少异常值的影响。

网友AH:
在使用位值平均滤波器时,通常需要对数据进行排序,以确保旧的、不那么“新鲜”的数据不会对结果产生不合理的影响。

网友AI:
有足够的内存空间存储采样数据。对于资源受限的单片机,这尤其重要。考虑使用循环缓冲区来管理数据,以节省内存。

网友AJ:
在处理边界数据时(如窗口移动到数据末尾时),需要特别注意边界条件的处理,以避免数据丢失或重复计算。

网友AK(2024-08-01):
如果您使用的是无符号整数,请考虑使用更长的数据类型添加它们,或者在添加它们之前检查您要添加的值是否会超出范围。

网友AL:
可能需要动态调整滤波参数。

网友AM:
算中值是不是比平均值更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