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断言assert

楼主(2024-04-28):
一、assert定义

assert() 的用法像是一种"契约式编程",在我的理解中,其表达的意思就是,程序在我的假设条件下,能够正常良好的运作,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if 语句:

if(假设成立){     程序正常运行;}else{      报错&&终止程序!(避免由程序运行引起更大的错误)  }

但是这样写的话,就会有无数个 if 语句,甚至会出现,一个 if 语句的括号从文件头到文件尾,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要进行验证的假设,只是属于偶然性事件,又或者我们仅仅想测试一下,一些最坏情况是否发生,所以这里有了 assert()。

assert 宏的原型定义在 assert.h 中,其作用是如果它的条件返回错误,则终止程序执行。

#include "assert.h" void assert( int expression );

assert的作用是现计算表达式 expression ,如果其值为假(即为0),那么它先向stderr打印一条出错信息,然后通过调用 abort 来终止程序运行。

程序badptr.c:

#include <stdio.h>#include <assert.h>#include <stdlib.h>int main( void ){undefined       FILE *fp;           fp = fopen( "test.txt", "w" );//以可写的方式打开一个文件,如果不存在就创建一个同名文件       assert( fp );                           //所以这里不会出错       fclose( fp );           fp = fopen( "noexitfile.txt", "r" );//以只读的方式打开一个文件,如果不存在就打开文件失败       assert( fp );                           //所以这里出错       fclose( fp );                           //程序***都执行不到这里来       return 0;}

[root@localhost error_process]# gcc badptr.c
[root@localhost error_process]# ./a.out
a.out: badptr.c:14: main: Assertion `fp’ failed.

使用assert的缺点是,频繁的调用会极大的影响程序的性能,增加额外的开销。
在调试结束后,可以通过在包含#include <assert.h>的语句之前插入 #define NDEBUG 来禁用assert调用:

#include <stdio.h>#define NDEBUG#include <assert.h>二、用法总结与注意事项

1、在函数开始处检验传入参数的合法性

int resetBufferSize(int nNewSize) { //功能:改变缓冲区大小, //参数:nNewSize 缓冲区新长度 //返回值:缓冲区当前长度 //说明:保持原信息内容不变 nNewSize<=0表示清除缓冲区 assert(nNewSize >= 0); assert(nNewSize <= MAX_BUFFER_SIZE);  ... }

2、每个assert只检验一个条件,因为同时检验多个条件时,如果断言失败,无法直观的判断是哪个条件失败

不好:

assert(nOffset>=0 && nOffset+nSize<=m_nInfomationSize);

好:

assert(nOffset >= 0);assert(nOffset+nSize <= m_nInfomationSize);

3、不能使用改变环境的语句,因为assert只在DEBUG个生效,如果这么做,会使用程序在真正运行时遇到问题

错误:

assert(i++ < 100)

这是因为如果出错,比如在执行之前i=100,那么这条语句就不会执行,那么i++这条命令就没有执行。

正确:

assert(i < 100)i++;

4、assert和后面的语句应空一行,以形成逻辑和视觉上的一致感

5、有的地方,assert不能代替条件过滤

程序一般分为Debug 版本和Release 版本,Debug 版本用于内部调试,Release 版本发行给用户使用。断言assert 是仅在Debug 版本起作用的宏,它用于检查"不应该"发生的情况。以下是一个内存复制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如果assert 的参数为假,那么程序就会中止(一般地还会出现提示对话,说明在什么地方引发了assert)。

三、举例

网友A:
断言在哪里好用啊

网友B:
断言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C:
断言有啥优势吗

网友D:
一直没搞明白断言是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