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AR无法GO TO Definition或者F12跳转

楼主(2024-04-29):
一、选择Toos -> Options...

二、检查是否勾选Generaye browse information

三、尝试使用鼠标右键GO TO Definition,未跳转继续以下操作:View -> Source Browser -> Source Browser

四、尝试使用鼠标右键GO TO Definition,未跳转继续以下操作:选中窗口(下图红框样式)

五、单击如图XTC-Debug项目使其变蓝为选中,鼠标右击出现GO to Definition选项,鼠标点击后,在.C文件中尝试使用鼠标右键GO TO Definition

网友A:
IAR多年没用过了。

网友B:
现在用vscode比较多

网友C(2024-07-09):
检查并设置“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选项

网友D:
检查和更改工程目录

网友E:
可以尝试手动删除Debug或Obj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注意备份重要数据),然后重新编译项目。这将强制IAR重新生成浏览信息。

网友C:
决IAR无法GO TO Definition或F12跳转的问题通常需要检查并调整IAR的设置、工程目录、快捷键等。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建议查看IAR的官方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