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AR 调不到函数定义处

楼主(2024-04-30):
解决办法:

  1、将option---project---勾选的浏览,取消,再次勾选,重新编译即可

  2、将debug下obj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删除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用release mode.

网友B:
这些文件已经被添加到你的项目中,并且已经被包含在你的源文件中。

网友C:
确保包含函数声明的头文件已包含在源文件中。

网友D:
如果你想要查看具体的错误细节,可以双击Output窗口中的错误消息。IAR会打开对应的源代码文件,并高亮显示发生错误的行。

网友:
在IAR中,有时清理项目并重新编译可以解决一些奇怪的问题。你可以尝试删除debug或obj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然后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E:
某些版本的IAR可能存在bug,导致无法正确跳转

网友F:
尝试重新生成索引以解决此问题。在IAR中,转到“项目”>“重新生成索引”。

网友G:
有时候编译产生的临时文件可能会导致跳转功能失效。您可以尝试删除工程目录下的debug文件夹,然后重新编译工程

网友H:
AR的设置可能影响了函数的跳转功能。尝试查看并修改与函数跳转或源代码浏览相关的设置。

网友I:
在IAR的菜单栏中选择“Tools” -> “Options” -> “Project”,确保勾选了“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这样可以确保编译器在编译时生成必要的浏览信息,以支持跳转功能。

网友J:
清理一下工程文件可以吗

网友K:
特别是包含路径(Include Paths)和源文件(Source Files)是否都已正确添加。

网友L:
检查调试配置是否正确,包括调试器类型、连接方式等。

网友D:
如果源文件位于不同的目录,确保项目正确配置了包含这些目录的路径。

网友M:
尝试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N:
如果你使用的是较旧的IAR版本或工具链,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因为旧版本可能包含已知的bug或不支持某些特性。

网友O:
在IAR中,右键单击项目名称,然后选择“添加文件”以添加缺失的源文件。

网友P:
在IAR中,选择项目名称,然后右键点击选择“Clean”,清除当前工程的构建信息,再次进行make操作,等待编译完成后尝试是否可以跳转。

网友Q:
如果你不清楚错误代码的含义,可以查看IAR的帮助文档中的错误描述部分。这里会详细解释每一个错误代码的含义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网友R:
检查项目设置,确保所有必要的选项和路径都已正确配置。

网友S: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IDE),如Keil uVision、PlatformIO等。

网友T:
IAR中的编译器选项与实际使用的编译器选项匹配。例如,如果你使用的是GCC编译器,确保IAR中的编译器选项与GCC编译器的选项匹配。

网友U:
编译器错误或 bug 可能会导致此类问题,更新到最新版本可能有助于解决。

网友O:
在编译结束后,IAR会在下方的Output窗口中显示编译的结果。这里会列出所有的错误和警告信息,包括错误的文件名、行号、错误代码和错误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