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R031C8U6 集成balun,这个balun是啥?

楼主(2024-04-27):
CW32R031C8U6 集成balun,请问一下,这个balun是啥?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A:
Balun的主要用途有:1. 差分和单端信号的接口,比如PA与天线间;2. 阻抗匹配,保证器件间最大功率传输;3. 提高电路抗干扰能力,抑制高次谐波,起共模抑制的作用。

网友B:
Balun确实是没有使用过,很好的一个工具

网友C:
差分以及单端信号设计应该是用其他的软件也可以设计

网友D:
Balun的用途还是听广泛的

网友E:
内部集成Balun对于整体上还是抗干扰能力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Balun的主要用途有:1. 差分和单端信号的接口,比如PA与天线间;2. 阻抗匹配,保证器件间最大功率传输;3.  ...

芯源的芯片内部集成Balun是都用还是特定型号的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