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语言assert()断言函数

楼主(2024-04-27):
assert断言函数,用于特定情况下中止程序的运行。

使用场景:
比如有时我们在传一些指针参数时,可能会出现传空指针的情况导致程序出问题,这时我们就需要进行判断,温柔一点的方法就是,用if进行判断该情况结束程序或者说函数的调用等。比较粗暴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assert断言,出现该情况直接中止程序

简单说就是在我们认为某些值一定不能为空或者某表达式必须成立时,就可以使用assert对这个值进行断言

用法:
assert (int表达式)

即括号内可以是某些值,某些变量,也可以是一个表达式

当括号内的表达式计算结果为0时,断言失败,程序强行中止,为非0时,断言成功,继续进行程序

注意:
使用时要包含<assert.h>的头文件

断言失败会直接中止程序,不能什么场景都随便用

网友A(2024-07-29):
assert() 是 C 语言标准库中的一个宏,用于在程序中进行断言检查

网友B:
断言是一种调试工具,用于确保程序中的某个条件在运行时必须为真

网友C:
如果断言的条件为假(即断言失败),assert() 会向标准错误流(通常是控制台)输出一条错误消息,并调用 abort() 函数终止程序的执行

网友D:
在定义了 NDEBUG 宏之后,assert() 宏会被定义为一个空操作,即不会进行任何检查

网友E:
不要在 assert() 中包含副作用的表达式:因为禁用断言后,这些表达式不会被执行,可能会导致程序行为不一致。

网友F:
断言用于调试,不应在生产代码中依赖断言来处理错误:断言失败会导致程序终止,因此在生产代码中应使用其他错误处理机制,如返回错误码或抛出异常

网友G:
其实就是为了调试,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H:
一般来说,大工程项目估计会考虑使用断言吧

网友I:
这种断言是不是就类似于log输出啊?

网友J:
我觉得断言挺好用的,而且还比较简单

网友K(2024-08-31):
assert 是一种在程序开发过程中用于调试和验证的工具

网友K:
检查程序运行时的条件是否满足,若不满足,则程序会中止执行,帮助开发者快速发现并修复错误。

网友L:
在生产环境中,通常会关闭断言以避免不必要的程序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