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MDK)错误记录

楼主(2024-04-27):
1、a parameter list without types is only allowed in a function definition(没有类型的参数列表只允许在函数定义中使用)

2、Error: L6200E: Symbol HAL_UART_Transmit_User multiply defined (by esp8266.o and stm32f1xx_hal_uart.o)
函数重复定义了,在工程里再找找,可能在其他地方重复定义了此函数。

网友A(2024-07-29):
编译错误通常是由于代码语法错误、未定义的变量或函数、类型不匹配等问题引起的。error: #101: "GPIO_InitTypeDef"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网友B:
链接错误通常是由于未定义的引用、重复定义的符号或库文件问题引起的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stm32f10x_md.o).

网友C:
警告通常表示代码中存在潜在的问题,但不会阻止编译和链接过程

网友D:
warning: #1292-D: assignment of read-only location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试图修改常量或只读变量的操作,并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E:
配置错误通常是由于项目配置不正确或工具链设置问题引起的。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F:
其实,确保项目配置中包含了正确的头文件路径,并且路径设置正确

网友G:
使用调试工具(如Keil的调试器)进行调试,查找导致硬件错误的代码位置,并进行修复

网友H:
error: #65: expected a ";"这个错误表示缺少分号。解决方法: 检查代码中缺少分号的位置,并添加相应的分号

网友I:
Keil MDK的错误和警告消息通常会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帮助开发者定位问题。通过仔细阅读错误和警告消息,并结合代码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解决大多数问题。

网友J:
Hard Fault occurred运行时错误通常是由于程序逻辑错误或硬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K(2024-08-31):
错误信息: a parameter list without types is only allowed in a function definition
解释: 这个错误通常出现在函数声明中,如果你在函数声明中省略了参数的类型,但编译器期望看到完整的函数声明或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