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语言32个关键字详解 转

楼主(2024-04-28):
数据类型关键字(12个):

char、short、int、long、signed、unsigned、float、double、struct、union、enum、void
控制语句关键字(12个):
1、循环控制(5个)
for、do、while、break、continue

2、条件语句(3个)
if、else、goto

3、开关语句(3个)
switch、case、default

4、返回语句(1个)
return
存储类型关键字(5个)

auto、extern、register、static、typedef

其他关键字(3个)
const、sizeof、volatile

上面我们把32个关键字进行的详细的分类,下面我们对于单个用法进行介绍,go! go! go!

优质内容推荐,建议每天学习:[字符串函数讲解]   [C语言三子棋游戏]  [操作符详细讲解]

char

字符变量是用类型符char定义字符变量,char的主要作用就是声明字符型变量或函数。

char类型是个1字节,它的取值范围是[-128 , 127]  (-2^7 --- 2^7-1)。

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1. 用char类型定义几个字符串,并且输出

2.  同时我们也可以定义char类型的变量,用整型(%d)输出。

short

类型名为 short int 或 short,声明短整型变量或函数。

short类型为2个字节,它的取值范围是[-32768 , 32767] (-2^15 --- 2^15-1)。

int

int为基本整型,声明整型变量或函数 。

int类型为4个字节,它的取值范围是[-2147483648 , 2147483647] (-2^31 --- 2^31-1)。

long

1、长整型:long int

long int类型为4个字节。

它的取值范围是[-2147483648 , 2147483647] (-2^31 --- 2^31-1)。

2、双长整型:long long int

long long int类型为8个字节。

它的取值范围是[-9223372036854775808 , 9223372036854775807] (-2^63 --- 2^63-1)。

对于long 类型来说,我们输出的时候有特殊的符号来输出,看案例

signed
声明有符号类型变量或函数。
我们知道计算机只认识0和1,所以任何数据到1计算机的底层都会换成0,1,那负数怎么存储呢?肯定这个“-”号是无法存入内存的,怎么办?很好办,做个标记。把基本数据类型的最高位腾出来,用来存符号,同时约定如下:最高位如果是1,表明这个数是负数,其值为除最高位以外的剩余位的值添上这个“-”号;如果最高位是0,表明这个数是正数,其值为除最高位以外的剩余位的值。
#include <stdio.h>int main(){        signed int jj = 1124;  //定义有符号的变量        printf("%d\n", jj);        return 0;}

需要说明的是,signed关键字也很宽宏大量,你也可以完全当它不存在,缺省情况下,编译器默认数据为signed类型(char类型数据除外)。

unsigned

unsigned表示的是无符号数据类型,声明无符号类型变量或函数。

被unsigned修饰的变量,其取值范围一定是大于0的。

1、无符号整形    unsigned int            4字节   0 ~ 4294967295

2、无符号短整型 unsigned short int   2字节   0 ~ 65535

3、无符号长整形 unsigned long int    4字节   0 ~ 4294967295

4、无符号字符型  unsigned char       1字节    0 ~ 255

下面我们看几个例子:

下面我们来来练习一下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 -20;        unsigned int j = 10;        printf("%d\n", i + j);  //结果为多少?        return 0;}

解析:输出有符号的数据

-2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100 原码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1011 反码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1100 补码

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原码&&反码&&补码

-20+10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1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     (1+1,进1,变0)

-------------------------------------------------------------------------------------------------------------------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0110 补码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0101 反码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原码 (-10)

我们想要了解无符号类型的运算,我们先要会二进制的运算呀!

再来两例子练练

//code1#include <stdio.h>int main(){    char a = -128;        printf("%u\n", a); //输出无符号的数据        return 0;}//code2#include <stdio.h>int main(){    char a = 128;        printf("%u\n", a); //输出无符号的数据        return 0;}
float

float类型也被叫做单精度浮点类型,声明浮点型变量或函数。

float类型为4个字节,它的数值取值范围为[-3.4*10^-38 ~ 3.4*10^38]。

小小提示:在vs里面浮点数默认为double类型,解决方法看案例

解决方法:我们在定义的数后面加上一个f,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警告啦

#include <stdio.h>int main(){        float n = 3.14f;        printf("%f", n);        return 0;}
double

double类型也被叫做双精度浮点类型,声明浮点型变量或函数。

double类型为8个字节,它的取值范围为[-1.7*10^-308 ~ 1.7*10^308]。

也有双长精度 long  double,与double类型差不多。

#include <stdio.h>int main(){        double n = 3.14;        printf("%lf", n);        return 0;}

注意:关于浮点类型的小细节,重点来啦。

补充内容:关于 %f 和 %lf 的使用

%f和%lf分别是float类型和double类型用于格式化输入输出时对应的格式符号。
其中:
float,单精度浮点型,对应%f。
double,双精度浮点型,对应%lf。

在用于输出时:
float类型可以使用%lf格式
double类型如果使用了%f格式可能会导致输出错误。

在用于输入时:
double 类型使用了%f格式,会导致输入值错误。
float类型使用double类型不仅会导致输入错误,还可能引起程序崩溃。

struct

struct表示的是一种结构体,结构体是一种构造类型,它是由若干个成员组成。其成员可以是一个基本类型数据,也可以是一个构造体类型。struct是声明结构体变量或函数。

下面我们来定义一些基本的结构体

案例1:

#include <stdio.h> iint main(){        struct Student{                long int Num;                char Name[20];                char Sex[20];                char Class[20];                long long int Tel;        }        S1 = { 2019, "李四", "男", "网络1902班", 11245201314 },        S2 = { 2020, "张三", "女", "网络1902班", 13145201124 };        printf("学号:%ld\n姓名:%s\n性别:%s\n班级:%s\n电话号码:%lld\n", S1.Num, S1.Name, S1.Sex, S1.Class, S1.Tel);        printf("\n");        printf("学号:%ld\n姓名:%s\n性别:%s\n班级:%s\n电话号码:%lld\n", S2.Num, S2.Name, S2.Sex, S2.Class, S2.Tel);        return 0;}

案例2:

//手动输入10个学生的学号,姓名,成绩,并且输出。#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struct Student{            int num;            char name[20];            int score;        }student[10];        for (i = 0; i < 10; i++){                scanf("%d%s%d", &student.num, &student.name, &student.score);        }        printf("\n");        for (i = 0; i < 10; i++){                printf("%3d %3s %3d\n", student.num, student.name, student.score);        }        return 0;}

案例3:

//1、输入两个学生的学号,姓名,成绩。//2、输出成绩高的那一位学生的所有信息。//3、当成绩一样时,两位学生的基本信息都输出。#include <stdio.h>int main(){        struct Student{                int num; //学号                char name[20]; //姓名                double sore; //成绩        }student1, student2; //定义两个结构体变量        scanf("%d%s%lf", &student1.num, &student1.name, &student1.sore);        scanf("%d%s%lf", &student2.num, &student2.name, &student2.sore);        printf("\n");        printf("The Higher is:\n");        if (student1.sore > student2.sore){                printf("No:%d\nname:%s\nsore:%0.1lf\n", student1.num, student1.name, student1.sore);        }        else if (student2.sore > student1.sore){                printf("No:%d\nname:%s\nsore:%0.1lf\n", student2.num, student2.name, student2.sore);        }        else{                printf("No:%d\nname:%s\nsore:%0.1lf\n", student1.num, student1.name, student1.sore);                printf("No:%d\nname:%s\nsore:%0.1lf\n", student2.num, student2.name, student2.sore);        }   return 0;}

来一个小总结吧:关于struct的三种输出方式 。  直接上代码  Go!

#include <stdio.h>struct stu{        int num;        char name[10];        char sex;        int score;};int main(){        struct stu kg = { 2019112130, "憨憨", 'W', 100 };        struct stu *p = &kg;        //下面三种输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printf("%d %s %c %d\n", kg.num, kg.name, kg.sex, kg.score);        printf("%d %s %c %d\n", (*p).num, (*p).name, (*p).sex, (*p).score);        printf("%d %s %c %d\n", p->num, p->name, p->sex, p->score);        return 0;}
union

union也被称为共同体。union 维护足够的空间来放置多个数据成员中的 ”一种”,而不是为每个数据成员配置空间。在union中所有的数据成员共用一个空间,同一时间只能储存其中一个数据成员,所有的数据成员具有相同的起始地址。声明共用体(联合)数据类型。

enum

enum表示的是枚举类型,利用关键字enum可以声明枚举变量,这也是一种数据类型。使用该类型可以定义枚举型变量,一个枚举变量包含了一组相关的标识符,其中每一个标识符都都对应一个整数值,称为枚举常量。

声明枚举类型。

这里初始化的值有我们自己来定义,后面的逐个真假。

#include <stdio.h>enum Color{        red = 1,        blue,        green,        yellow};int main(){        enum Color color;        scanf("%d", &color);        switch (color){        case red:                printf("red\n");                break;        case blue:                printf("blue\n");                break;        case green:                printf("green\n");                break;        case yellow:                printf("yellow\n");                break;        }        return 0;}
void

void类型修饰符(type specifier)表示“没有值可以获得”。因此,不可以采用这个类型声明变量或常量。

1、void用于函数声明,没有返回值的函数,其类型为 void。

#include <stdio.h>void Add(int x,int y){        printf("%d\n", x + y);}int main(){        int gg = 11;        int jj = 24;        Add(gg,jj);        return 0;}

2、void不能用来声明变量或常量

3、void是没有返回值的,在void函数里面不能使用return来返回数据。

#include <stdio.h>void new_line(){ //函数1        printf("didi\n");}void three_line(){ //函数2        int i = 0;        for (i = 0; i <= 3; i++){ //循环调用4次函数1                new_line();                }}int main(){        three_line(); //输出函数2        return 0;}
for

for表示的是一个循环语句,可以控制一个循环,并且在每一次循环时修改循环变量。在循环语句中for应该是最为灵活的,不仅可以用于循环次数已经确定的情况,而且还可以用于循环次数不确定而只给出循环结束条件的情况。

每个for语句包含了3个用分号隔开的表达式。

我们可以控制变量的自增和自减的大小   代码如下 :

//code1:自增#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for (i = 0; i < 10; i++){ //每次循环i+1                printf("%d ", i);        }        printf("\n");        for (i = 0; i < 10; i+=2){ //每次循环i+2                printf("%d ", i);        }        printf("\n");        for (i = 0; i < 10; i += 3){ //每次循环i+3                printf("%d ", i);        }        return 0;}//code1:自减#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for (i = 10; i > 0; i--){ //每次循环i-1                printf("%d ", i);        }        printf("\n");        for (i = 10; i > 0; i-=2){ //每次循环i-2                printf("%d ", i);        }        printf("\n");        for (i = 10; i > 0; i -= 3){ //每次循环i-3                printf("%d ", i);        }        return 0;}

我们想一下,在for循环中,3个条件都可以省略吗?

1、省略变量初始化

上面因为我们没有对初始化的变量进行赋值,所以报错,我们可以在for循环外面将变量进行赋值,那就不会出现报错啦!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 0;  //在for循环外面对变量进行赋值        for (; i < 10; i++){                printf("%d ", i);        }        return 0;}

2、省略循环的判断条件

由上面的实验我们知道,for循环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了,所以判断条件不能省略。

3、省略变量更新

由上面的实验我们知道,for循环还是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但是我们可以在for循环里面进行变量更新: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for (i = 0; i < 10; ){                printf("%d ", i);                i++;  //在for循环里面进行变量更新        }        return 0;}

4、在for循环里面我们3个条件都不要,看看会怎么样了!

很明显看到,又是一个死循环了。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 1;//下面两个都是死循环的语句        for ( ; ; ){                        }        while (1){        }        return 0;}

总结:在for循环中,变量初始化和变量更新我们可以省略,但是我们不能省略判定条件,不然for就会进入到一个死循环。

例子:求1-100内所有数的和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 0;        int sum = 0;        for (i = 1; i <= 100; i++){                sum += i;        }        printf("%d\n", sum);        return 0;}
do

do...while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循环,因为在有些条件下,不论条件是否满足,循环过程必须至少执行一次。

do...while语句就是先执行循环体语句的内容,然后判断循环条件是否成立。

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知道了就算不满足判断条件,循环过程必须至少执行一次。

注意:在使用do...while语句时,条件放在while关键字后面的括号中,最后必须加上一个分号。

例子:我们使用do...while来计算1-100之间所有数的和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n = 1;        int sum = 0;        do{                sum += n;                n++;   //这里我们让n进行自加        } while (n <= 100);        printf("%d\n", sum); //用sum来计算总和        return 0;}
while

while循环语句首先检查一个条件,也就是括号中的表达式。当条件为真时,就执行紧跟其后的语句或者语句块。每执行一遍程序,都将回到while语句处,重新检验条件是否满足。如果一开始就不满足,则跳过循环体中的语句,直接执行后面程序代码。如果第一次检验时满足,那么在第一次或其后的循环过程中,必须得有使条件为假的操作,否则循环将无法终止。

例如下面的代码就是一个死循环

while(iSum<100){     iSum+=1;}while(1){}

例子:我们使用while循环来计算1-100之间所有数的和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n = 1;        int  sum = 0;        while (n <= 100){                sum += n;                n++;        }        printf("%d\n", sum); //计算总和        return 0;}

来一点难度的:用二分法找出找出数组中是否存在你要找的那个数,如果有,输出他的下标,如果没有的话,就输出找不到。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rr[] = { 1, 2, 3, 4, 5, 6, 7, 8, 9, 10 };        int sz = sizeof(arr) / sizeof(arr[0]);//计算元素个数        int k = 7;  //被查找的元素        int left = 0;//左下标        int right = sz - 1;//右下标        while(left<=right){                int mid = (left + right) / 2;                if (arr[mid] > k){                        right = mid - 1;                }                else if (arr[mid] < k){                        left = mid + 1;                }                else{                        printf("找到该元素,下标是:%d\n", mid);                        break;                }        }        if (left > right){                printf("找不到!\n");        }        return 0;}
break

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管表达式检验的结果如何,都需要强制结束循环,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break语句。

break语句终止并跳出循环,继续执行后面的代码。

下面是一个死循环。

但是我们可以用break来解决这个死循环

#include <stdio.h>int main(){        while (1){                printf("blue");                        break;    //直接结束循环,就不会进入死循环        }        return 0;}

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break语句来结束循环,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continue

在某些情况下,程序需要返回到循环头部继续执行,而不是像break那样跳出循环。

continue的主要作用就是结束本次循环。就是跳过循环体中尚未执行的部分,直接执行下一次循环的操作。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for (i = 0; i < 10; i++){                if (i == 5){                        continue;                        //当i=5时,直接跳过                }                if (i == 8){                        continue;                        //当i=8时,直接跳过                }                printf("%d ", i);        }        return 0;}

注意:continue语句和break语句的区别:continue语句只能结束本次循环,而不是终止整个循环的执行;break语句则是结束整个循环过程,不再判断执行循环的条件是否成立。

if

if是一种条件语句。If语句通过对表达式进行判断,根据判断的结果决定是否进行相应的操作。

if后面括号中的表达式就是要进行判断的条件,后面的语句部分则是对应的操作。如果if判断括号中的表达式为真,就执行后面语句操作;如果为假值,那么不会执行后面语句部分。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n;        printf("input the num:");        scanf("%d", &n);   //手动输入一个数,进行判断        if (n > 10){                printf("该数大于10\n");        }        if (n < 10){                printf("该数小于10\n");        }        return 0;}

if...else语句。在if后的括号中判断表达式的结果,如果判断的结果为真,则执行紧跟if后语句块中的内容;如果判断的结果为假,则执行else语句后的语句块内容。也就是说,当if语句检验的条件为假时,就执行相应的else语句后面的语句或者语句块。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n;        printf("input the num:");        scanf("%d", &n);   //手动输入一个数,进行判断        if (n > 10){                printf("该数大于10\n");        }        else{                printf("该数小于10\n");        }        return 0;}

例子:给一个不多于5位的正整数,求出它是几位数;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s;        printf("请输入一个不大于5位的整数:");        scanf("%d", &s);    //手动输入一个数        if (s < 10){                printf("这是一个1位数\n");        }        else if (10 <= s && s <= 99){                printf("这是一个2位数%d\n",s);        }        else if (100 <= s && s <= 999){                printf("这是一个3位数\n");        }        else if (1000 <= s && s <= 9999){                printf("这是一个4位数\n");        }        else{                printf("这是一个5位数\n");        }        return 0;}goto

goto语句为无条件转移语句,可以使程序立即跳转到函数内部任意一条可执行语句。goto关键字后面带一个标点符,该标点符是同一个函数中某条语句的符号。符号可以出现在任何可执行语句前面,并且以一个冒号“:”作为后缀。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1、goto从上到下

#include <stdio.h>int main(){goto end;        printf("1\n");        printf("2\n");        printf("3\n");        printf("4\n");end:        printf("5\n");        printf("6\n");        printf("7\n");        return 0;}

2、goto从下往上  (会进入死循环)

#include <stdio.h>int main(){             //这个代码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printf("1\n");      //到了goto***往上执行,不会停止        printf("2\n");        printf("3\n");        printf("4\n");end:          printf("5\n");goto end;        printf("6\n");        printf("7\n");        return 0;   }

使用goto语句跳出循环。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 0;        int n = 0;        for (i = 1; i < 10; i++){                printf("The i is:%d\n", i);                do{  //使用do...while进行循环                        printf("enter the number to select\n");                        printf("(0 is quit,99 for the next step)\n");                        scanf("%d", &n);  //用户选择输入                        if (n == 0){                                goto exit;  //执行goto跳转语句                        }                } while (n != 99);  //判断用户输入        }exit:  //跳转语句执行位置        printf("Exit the program!\n");        return 0;}
switchcasedefault

因为上面三个关键字通常在一起使用,所以我们就不分开一一举例,我们直接三个一起联合说明。

switch语句是多分支选择语句。
if语句只有两个分支供选择,而在实际问题中常需要用到多分支选择。在c语言中可以用switch语句直接处理多分支选择情况,将程序的代码可读性提高。

switch后面括号中的表达式就是要进行判断的条件。在switch语句块中,使用case关键字表示检验条件符合的各种情况,其后的语句是相应的操作。其中还有一个default关键字,作用是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情况,那么执行default后面默认的情况语句。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day;        printf("请输入1-7:");        scanf("%d", &day);        switch (day)        {        case 1:                printf("星期一\n");                break;        case 2:                printf("星期二\n");                break;        case 3:                printf("星期三\n");                break;        case 4:                printf("星期四\n");                break;        case 5:                printf("星期五\n");                break;        case 6:                printf("星期六\n");                break;        case 7:                printf("星期天\n");                break;        default:                printf("你输入的有误!\n");                break;        }        return 0;}

注意:每个语句后面的break都不能省略了,不然就会出现一对多的情况。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switch语句的含义:

return

return 0 代表程序正常退出,return 1代表程序异常退出。

使用return语句可以返回一个变量内的值或一个指针,也可用return0,表示返回为空。

return 代表调到函数外。

return 0代表函数正常终止。return 1代表函数非正常终止。

return 关键字的作用是返回程序流程的控制权。其副作用是返回一个值。

看一个例子:求阶乘

#include<stdio.h>int Facl(int n){        int i = 0;        int ret = 1;        for (i = 1; i <= n; i++){                ret *= i;        }        return ret;}int main(){        int n = 0;        int ret = 0;        printf("请输入一个要求阶乘的数:");        scanf("%d", &n);        ret = Facl(n);        printf("%d\n", ret);        return 0;}
auto

auto:在缺省情况下,编译器默认所有的变量都是auto的,所以autu关键字可以省略。

auto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局部变量为自动的,这意味着每次执行到定义该变量时,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变量,并且对其重新初始化。声明自动变量,一般不使用 。

#include <stdio.h>void AddOne(){        auto int j = 1;      //定义auto变量        j = j + 1;           //变量+1        printf("%d\n", j);   //显示结果}int main(){        printf("第一次调用:");         AddOne();                //调用函数        printf("第二次调用:");        AddOne();                //调用函数        return 0;}
extern

extern变量称为外部存储变量。extern声明了程序中将要用到但尚未定义的外部变量。通常外部储存都用于声明在另一个转换单元中定义的变量。
一个工程是由多个c文件组成的。这些源代码文件会分别进行编译,然后链接成一个可执行的模块。把这样的一个程序作为一个工程进行管理,并且生成一个工程文件来记录所有包含源代码文件。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了解一下extern。
首先我们要建立两个c文件。

1、我们在第一个文件里面定义变量

2、我们在第二个文件里面无法使用在第一个文件里面定义的变量

3、这时我们可以使用extern关键字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上面的实验,我们没有在第二个文件里面进行定义变量,更没有对变量进行赋值,但是我们输出了变量的数值。所以extern可以调用在别的文件中定义的变量。

//kk.c#include <stdio.h>int jj = 1124;  //定义变量并且对变量进行赋值//gg.c#include <stdio.h>int main(){        extern jj;        printf("%d\n",jj);  //1124        //我们这里调用了第一个文件里面jj的值        return 0;}
register

register:这个关键字请求编译器尽可能地将变量存在CPU内部寄存器中,而不是通过内存寻址访问以提高效率。注意是尽可能,不是绝对。可以想象,一个CPU的寄存器数量有限,也就那么几个或几十个,如果用户定义了很多很多register变量,那么即便把CPU“累死”也不可能全部把这些变量放人寄存器,可能轮也轮不到你。

使用register关键字修饰符的注意点:

虽然寄存器的速度非常快,但是使用register修饰符也有些限制的: register变量必须是能被CPU寄存器所接受的类型。这意味着register变量必须是一个单个的值,并且其长度应小于或等于整型的长度﹐而且register变量可能不存放在内存中,所以不能用取址运算符“&”来获取register变量的地址。

#include <stdio.h>int main(){        register int j;  //定义寄存器变量        j = 1124;        //对j进行赋值        printf("%d\n", j);          return 0;       //程序结束}static

static变量为静态变量,将函数的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声明成static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static的两个重要作用:

1、修饰变量。变量又分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但它们都存在内存的静态区。

2、修饰函数。函数前加static使得函数成为静态函数。但此处“static”的含义不是指存储方式,而是指对函数的作用域仅局限于本文件(所以又称内部函数)。使用内部函数的好处是:不同的人编写不同的函数时,不用担心自己定义的函数是否会与其他文件中的函数同名。

#include <stdio.h>void AddOne(){        static int j = 1;  //定义static变量        j = j + 1;        printf("%d\n", j);}int main(){        printf("第一次调用:");        AddOne();        printf("第二次调用:");        AddOne();        return 0;}

关于static定义的变量被其他文件访问

gg.c (第一个文件)#include <stdio.h>static int jj;int gg; jj.c (第二个文件)#include <stdio.h>extern int gg;        //不报错extern static int jj; //报错,不能定义多个储存类int main(){        gg = 11;          //不报错        jj = 24;          //报错,类型不同        printf("%d %d", gg, jj);        return 0;}

所以由上面的案例我们知道,在其他的文件中定义的变量,我们可以使用extern来声明此变量,供我们来使用,但是如果在其他文件中该变量被static定义了,我们就无法跨文件使用该变量了。

typedef

typedef关键字用以给数据类型取别名(但是该关键字被分到存储关键字分类中,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相关性)。

typedef其实就是一个含义:类型重命名

1. 对一般类型进行重命名 。

2. 对结构体类型进行重命名 。

3. 对指针进行重命名 。

4. 对复杂结构进行重命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验案例:

1、对整型重命名

2、对数组的重命名

#include <stdio.h>typedef int i_kg;int main(){        i_kg i;        i_kg arr[10] = { 1, 2, 3, 4, 5, 6, 7, 8, 9, 10 };        int sz = sizeof(arr) / sizeof(arr[0]);        for (i = 0; i < sz; i++){                printf("%d ", arr);        }        return 0;}

下面我们来一点复杂的,大家尽力思考一下:

#include <stdio.h>typedef int * ptr_t; int main(){    ptr_t p1,p2; //问:p1,p2分别是什么类型    return 0;}const

const是constant的缩写,是恒定不变的意思,也翻译为常量和常数等。很不幸,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人都认为被const修饰的值是常量。这是不精确的,精确来说应该是只读的变量,其值在编译时不能被使用,因为编译器在编译时不知道其存储的内容。

关于const关键字的主要作用:

1. const修饰的只读变量。

2. const修饰一般变量。

3. const修饰数组。

4. const修饰指针。

5.  const修饰函数的参数。

6. const修饰函数参数的返回值。

7. 节省空间,避免不必要的空间分配,同时提高效率。

下面我们开始实验来进行观察const关键字的作用:

1、被const关键字修饰的变量不能直接被修改

2、被const修饰的变量可以使用指针来进行修改

上面案例原码,大家可以自己实验一下

//code1#include <stdio.h>int main(){        const int jj = 10;        jj = 20;  //直接报错        printf("%d\n", jj);        return 0;}//code2#include <stdio.h>int main(){        const int jj = 10;        int *p = &jj;        *p = 20;        printf("%d\n", jj);        return 0;}

关于const重点细节讲解:!!!!!!!!!!!!!!!!!!!!!!!!!!!!

来一个例题吧,我们应该很了解了const 啦 :

请找出下面程序有哪些错误(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i = 10;        int j = 1;        const int *p1;//(1)        int const *p2 = &i; //(2)        p2 = &j;//(3)        int *const p3 = &i;//(4)        *p3 = 20;//(5)        *p2 = 30;//(6)        p3 = &j;//(7)        return 0;}答案:6 7解析: (const修饰的哪个变量,它就不可以被改变。关键字不能修饰关键字,const不修饰int)const在前,内容不能变;const在后,指针不能变;const* ,指针指向为常量;*const ,指针本身为常量。

这里我们多提一下,关于指针的解引用:

sizeof

sizeof被称为“最冤枉的关键字”,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认为sizeof是一个函数。

siezof的主要作用就是计算数据类型长度。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基本数据类型的字节大小

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sizeof来求数组的大小

#include <stdio.h>int main(){        int jj[] = { 1, 2, 3, 4, 5, 6, 7, 8, 9, 10 };        //int为4个字节        //我们定义了10个数        //所以10*4=40个字节        printf("%d\n", sizeof(jj));//40                //下面我们求的是数组的空间大小        printf("%d\n", sizeof(jj)/sizeof(jj[0]));//10        return 0;}
volatile

volatile关键字和const一样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修饰的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他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此时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优化,这是因为在①、2两条语句中,i没有被用作左值(没有被赋值)。这时候编译器认为i的值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在①语句时从内存中取出i的值赋给j之后,这个值并没有被丢掉,而是在②语句时继续用这个值给k赋值。编译器不会生成出汇编代码重新从内存里取i的值(不会编译生成装载内存的汇编指令,比如ARM的LDM 指令),这样提高了效率。但要注意:①、②语句之间确认i没有被用作左值才行。

转自 https://blog.csdn.net/m0_71777195/article/details/130480790

网友A:
很好的教学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