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引脚及功能原理图

楼主(2024-04-28):
1.电源

.

.

拿STM32F103C8T6这个型号来说,总共有5个接电源正极和4个接地引脚,分别给内部不用的模块供电。

VDD:就是单片机的供电电压。

VDDA:VDD后面有个A,A=Analog,表示模拟的意思,就是芯片内部模拟器件的工作电压。

VSSA:表示模拟器件的公共端地。

VBAT:给后备区域供电,维持RTC/BKP寄存器这些数据掉电保存,一般是接纽扣电池,如果不需要可以直接接电源。

.

.

.

.

根据数据手册的说明,这几个引脚的供电电压最大不能超过3.6V。

说到数据手册,作为一个英语渣,这里多说一句,不要怕全是英文,不用全看懂,抓关键的地方看,其实来来去去就那几个英文。

.

.

2.复位电路

.

.

复位电路的作用就是,板子上电的瞬间给单片机复位引脚(NRST)一个短暂的低电平,让单片机程序复位,把除了备份区域寄存器以外所有寄存器状态恢复原始状态。

简单来说就是让程序重头开始跑。

复位电路的原理是利用RC电路的充放电原理,在上电瞬间为NRST引脚产生一个短暂的低电平。

刚上电的时候电流会通过R19和C20到地,为C20充电,此时NRST的引脚为低电平。

当C20充满电以后,C20就处于”断路”的状态,此时NRST由低变高电平。

.

.

3.系统时钟

.

.

.

.

系统时钟一般是加外部晶振电路,相当于给单片机一个心跳。

就跟人的心跳一样,没心跳肯定就GG了。

同样,单片机没心跳也跑不起程序。

这个心跳也是一个时机基准,为单片机系统时钟、定时器之类的提供时间的基准。

我们最终计算定时器的时间,都跟这个晶振息息相关。

.

.

4.烧录口

.

.

烧录口的作用就是给单片机烧录程序,注入灵魂。

STM32的烧录方式有几种,实际产品开发一般用SWD接口烧录,占用尺寸空间少,一般只需要5根线,也有些用4根线的,就是vdd不接,不接vdd烧录要单独给板子供电。

网友A: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引脚及功能原理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