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进行FFT

楼主(2024-04-29):
FFT官方库的使用条件
  • FFT官方库在使用上并不灵活:属于基4的FFT,即FFT点数必须是4^n。也就是说,如果要做512点或2048点的FFT,那么对不起,没法使用官方库了;
  • FFT官方库的输入输出是等长的,即256点的FFT输入也必须是256点,如果你的输入小于这个长度,是没有任何性能提升的。
FFT官方库的使用

下载得到STM32的DSP库之后,就可以将其添加到自己的工程项目中了。

其中,stm32_dsp.h和table_fft.h两个文件是必须添加的。stm32_dsp.h是STM32的DSP库的头文件。

另外,对于**.s文件可以有选择的添加**(用到那个添加那个即可)。由于本文只用到了256点的FFT,所以这里只添加了cr4_fft_256_stm32.s文件。

FFT函数说明

进行256点的FFT,只需要调用STM32 DSP库函数中的cr4_fft_256_stm32()函数即可。该函数的原型为:

void cr4_fft_256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int16_t Nbin);

其中,参数pssOUT表示FFT输出数组指针,参数pssIN表示要进行FFT运算的输入数组指针,参数Nbin表示了点数。

网友A:
stm32_dsp.h和table_fft.h两个文件是必须添加的

网友B:
为了提高FFT计算的效率和准确性,你可能需要对你的代码进行优化和调试。你可以使用STM32提供的调试工具和性能分析工具来查找和修复代码中的问题,并优化代码的性能。

网友C:
用MCU测量交流信号计算有效值和谐波值等参数,就会用到FFT算法,在C语言中很经典的应用。

网友B:
按照STM32 DSP库的文档说明将其正确集成到你的项目中,包括库文件、头文件和必要的配置。

网友D:
需要注意FFT的频谱分辨率和频率范围,以确保你的结果具有足够的精度和范围。

网友E:
在使用DSP库进行FFT之前,需要正确地初始化FFT结构和相关资源。在FFT计算完成后,记得释放已分配的资源。

网友F:
充分利用STM32 DSP库提供的文档和示例代码。这些资源可以帮助你快速理解如何正确使用库函数,并提供实现你自己的应用的起点。

网友G:
由于FFT算法通常依赖于SIMD(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指令集来提高性能,因此需要确保数据是16字节对齐的。如果数据不对齐,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H:
在进行FFT运算之前,需要将输入数据序列准备好,并按照DSP库的要求进行排序。这通常涉及到将数据序列按照某种特定的顺序排列,以便于DSP库能够高效地进行运算。

网友I:
需要正确配置FFT的参数。这包括FFT的大小(点数)、输入数据的格式(复数或实数)、FFT的方向(正向或反向)等

网友J:
DSP库提供了多种数据类型和精度的FFT函数,如单精度浮点(float32_t)和双精度浮点(float64_t)。

网友K:
在进行FFT运算时,需要合理分配系统资源,例如内存和处理器时间

网友L:
ST提供的FFT算法库好像只能支持2的N次方运算。

网友M:
在开始编程之前,你需要对FFT算法有基本的了解。了解FFT的基本概念、原理、计算复杂度以及可能的误差来源等,这将有助于你更好地使用DSP库中的FFT函数。

网友E:
由于DSP库是基于基4的FFT实现的,因此在使用时FFT的点数必须是4的整数次幂。这意味着在进行FFT运算之前,需要确保输入数据序列的长度符合这一条件。

网友N:
如何使用这个啊

网友O:
在调用FFT函数时,需要提供输入和输出数组的指针。输入数组通常包含待转换的信号样本,而输出数组将存储FFT计算结果。

网友P:
在进行FFT后,应该结合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便于出现问题时可以快速定位错误范围。

网友Q:
理解FFT算法的误差特性,特别是在定点数学环境中舍入误差的影响。考虑是否需要采取措施来减小这些误差,例如使用更高的数据位数或适当的归一化。

网友G:
在使用STM32的DSP库之前,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和设置。这包括了解库的结构、函数接口和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库函数。

网友R:
STM32设备的硬件限制可能会影响FFT计算的精度和性能。

网友S:
DSP库的头文件(如arm_math.h)和库文件(如arm_cortexM4lf_math.lib)

网友T:
涉及到算法方面我就不太行了

网友J:
STM32 DSP库优化了FFT的执行效率,尤其是在STM32F4系列处理器上。在STM32F1系列上,虽然性能可能不如F4系列,但仍然可以实现有效的FFT运算。了解处理器的性能对于预期的FFT运算速度是重要的。

网友U:
FFT运算完成后,需要对结果进行适当的处理,例如进行整序,以便于后续的分析和应用。此外,还需要注意处理FFT运算过程中的溢出问题,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网友V:
FFT计算的结果需要正确解释。你需要了解FFT输出数据的格式和含义,以便从结果中提取有用的信息。

网友W:
STM32 DSP库中的FFT函数通常要求输入数据缓冲区的大小是固定的或者能够整除某些固定大小。务必检查并确保你的缓冲区大小符合这些要求。

网友X:
Stm32器件的硬件限制可能会影响 FFT 计算的准确性和性能。

网友Y:
输入信号可能需要是以复数形式还是实数形式提供,输出结果可能需要额外的处理才能得到频率响应等。

网友Z:
FFT计算需要大量的内存来存储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

网友AA:
STM32设备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FFT计算。你可能需要调整FFT的大小或采样率来平衡计算精度和实时性能。

网友AB:
ST的这个FFT库确实有个小遗憾,只能是2的N

网友AB:
ST的这个FFT库确实有个小遗憾,只能是2的N次方个数据。

网友AC:
在使用DSP库进行FFT计算时,可能会出现错误或异常情况。你需要编写适当的错误处理代码来处理这些情况,例如检查输入数据的有效性、处理内存不足的情况等。

网友AD:
选择合适的FFT大小(如256点、512点等)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较大的FFT大小可以提供更高的频率分辨率,但可能会降低性能。

网友AE:
STM32的DSP库提供了高效的FFT运算能力,特别是在STM32F10x系列处理器上表现出色。例如,使用72MHz的系统主频进行64点的FFT运算仅需约0.078ms,而1024点的FFT运算也只需要大约2.138ms。

网友AF:
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计算和冗长的代码。

网友AG:
往工程中移植STM32 DSP库,并添加用于实现FFT的具体函数。

网友F:
STM32 DSP库中的FFT函数是基于基4的算法,这意味着FFT的点数必须是4的幂次方,例如64、256、1024等。因此,在进行FFT之前,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FFT点数。

网友AH:
输入信号可能需要提供复杂或实际的形式,输出结果可能需要额外的处理,以获得频率响应等。

网友AI(2024-08-31):
基于基4的FFT算法利用了FFT的分治策略,特别适合于点数为4的幂次方的变换。它的主要优点是较低的计算复杂度,可以显著提高处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