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外部晶振电路设计和匹配

楼主(2024-04-30):
STM32的时钟源

STM32F103有两种主时钟方案,一个是依靠内部RC振荡器的HSI(内部高速时钟),另一个是HSE(外部高速时钟)。

内部高速时钟源(HSI)

看数据手册,内部的HSI是由ST出厂时校准过的,但是精度并不高,在0到70℃下误差范围达到 -1.3%到2%,即便是在标准的25℃下,也有 -1.1%到1.8% 的误差(如下图)。
对于高波特率的异步串口通讯,或者需要高精度定时的场合(如:需要跑积分算法的时候),用HSI就有隐患,甚至根本达不到设计要求。

外部高速时钟源(HSE)

为了更高的时钟精度,就要用HSE做主时钟源,起码做到30ppm还是很容易的。无源晶振相对便宜一些,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也足够了。
对于外部无源晶振,需要做一些匹配工作。当然,直接baidu一个原理图,啥也不想,直接照着抄也可以运行。但是这样的设计,批量生产会不会出问题?某些特定环境下会不会崩溃?系统稳定性会不会很低?……都是未知数。这就是给自己的设计埋下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崩了。
所以还是来看看怎么匹配吧–
就以 STM32F103晶技HC-49SMD 8M 20pF 20ppm 的匹配为例

1. 负载电容匹配

负载电容就是下图中的CL1、CL2,一般取CL1 = CL2,这两个电容和晶体Q构成三点式电容振荡器。

那么要把CL1、CL2跟谁匹配呢?其实就是跟晶振的参数:Load Capacitance匹配,简称CL,从晶振的数据手册可以查到,见下图:

我们选择的是20pF系列的晶振,所以CL = 20pF
当然我们知道,在电路板走线上还有寄生电容,连接的芯片输入端也有等效电容,这部分也要考虑进去。从ST手册可以查到,STM32F103的晶振输入电容是5pF,而PCB走线的寄生电容一般可以估值3pF到5pF。我们这里就取Cs = 10pF。下面看公式:

由于我们取了CL1 = CL2,公式就可以变为:CL1 = CL2 = 2 * (CL - Cs)
Cs = 10pF,CL = 20pF带入上面的公式,能求出:CL1 = CL2 = 20pF
因此CL1、CL2均取为20pF。

2. 晶振跨导计算

为了确保晶振能顺利起振,并运行在稳定状态,就得有足够的增益来维持。一般要求就是,单片机的gm比晶振的gmcrit大5倍以上就可以。下面就求一下这个比值,看看是否大于5倍。
首先看STM32F103手册,可以直接获知:gm = 25mA/V

有了gm = 25mA/V,就要用它跟晶振的最小稳定跨导gmcrit相比较。gmcrit是要我们计算一下的:

这里面的几个未知参数的意义是:
ESR——晶振的等效串联电阻,手册里查到
F——晶振的振荡频率
C0——晶振的Shunt Capacitance
CL——晶振的负载电容Load Capacitance

好,下面看晶振的手册,找这几个参数:

F = 8MHz,C0 = 7pF,CL = 20pF,ESR = 80Ω。参数Get√,计算:
gmcrit = 4*80*(2Π*8*10^6)^2*(7*10^-12 + 20*10^-12)^2
gmcrit = 0.1886
现在gm、gmcrit都有了,可以比一下了

比值 = gm/gmcrit = 25/0.1886 = 132
可见,这个比值是132,远大于5倍的最低要求,所以我们选择的晶振是合适的。如果算出来是不合适的,那就要选用更小ESR,更低CL的晶振。其实STM32对于高速晶振的要求不高,但是对于外部低速RTC晶振的要求高一些,选型时要多加留意。

3. 驱动电平DL(Drive Level)

驱动电平其实就是指晶振工作消耗的功率,如果这个功率过大,超过晶振承受能力,则晶振寿命将减少,容易过早失效。晶振的推荐功率,可以在上图(晶振数据手册)中找到,我们选择的这个晶振的DL范围是1到500uW,推荐是100uW。如果实际工作功率过大,就串联一个Rext来限制功耗。实际功耗怎么获得?这个得自己用示波器测量,然后带入ESR计算出来。

4. 反馈电阻Rf (Feedback Resistance)

把这个放最后,其实不是因为他没啥用,而是因为ST已经把他集成到芯片里面了,我们不用太多关心这个问题了。这个Rf的作用就是让放大器Vin = Vout,来强制工作在放大区间

网友A:
晶振的PCB布局也非常关键,不当的布局可能导致晶振工作不稳定。

网友:
STM32微控制器支持多种晶振频率,如32.768kHz(用于RTC)、8MHz、12MHz、16MHz等。

网友B:
为晶振提供稳定的电源,并使用干净的接地。避免电源噪声和接地回路对晶振的影响。

网友C:
不同的STM32型号可能有不同的时钟树配置和时钟源选项,因此要确保所选的晶振频率与STM32的时钟系统兼容。

网友D:
晶振的负载电容可以从其数据手册中获得,例如,若选择的是20pF系列的晶振,则CL应为20pF

网友E:
为晶振提供稳定的电源,避免由于电源波动导致的时钟不准确。

网友F:
设计适当的滤波电路,以防止可能的干扰信号影响晶振的稳定性。这通常涉及到在晶振附近添加电容器来构成一个低通滤波网络。

网友G:
考虑到晶振对外部干扰敏感,可能需要采取屏蔽或其他抗干扰措施。

网友H:
电路中的电容和电阻的数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获得最佳的工作效果。

网友D:
为了保护晶振免受静电放电(ESD)的影响,可以在晶振的输入和输出端添加ESD保护器件,如TVS二极管等。

网友I:
在PCB设计时,应尽量缩短晶振与MCU之间的连线,减少信号的衰减和干扰。

网友J:
负载电容(CL)是指晶振两端所接的电容,它与晶振一起构成三点式电容振荡器。

网友K:
STM32F103的晶振输入电容约为5pF,而PCB走线的寄生电容可能在3pF到5pF之间。

网友L:
如果不匹配的话 表现是不工作呢 还是频率不对呢

网友M:
计算晶振的负载电容,这通常涉及到PCB布局上的电容和引脚电感的综合考虑。

网友N:
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分开,并通过多点连接以减少不同地之间的压差。信号线应遵循3W原则,即线与线之间的距离至少为线宽的3倍,并避免与电源线平行。

网友O:
无论是有源还是无缘 外部晶振的外壳必须接地是吗

网友P:
不同型号的时钟树配置也不一样

网友Q:
晶振的位置应避免靠近板边或设备外壳,以防因撞击导致晶体断裂。晶振的外壳应接地,以减少辐射杂讯。

网友R:
负载电容(Load Capacitance,简称CL)是晶振电路中的重要参数,它决定了振荡器的稳定性和频率精度。

网友S:
应将晶振的电源引脚连接到微控制器的电源引脚上,并确保电源稳定可靠。

网友T:
可以使用示波器、频率计等仪器来测量晶振电路的输出频率和波形质量,并检查系统时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U:
STM32外部晶振电路设计和匹配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晶振型号和频率、正确连接引脚、匹配负载电容、提供稳定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配置时钟源以及注意PCB布局和布线等方面。

网友V:
如果晶振周围有其他高频信号或干扰源,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罩或隔离带将晶振与其他信号隔离开,以减少干扰。

网友W:
参考官方设计来做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X:
晶振通常有两个引脚,即晶体振荡器输入引脚(XIN)和晶体振荡器输出引脚(XOUT)。

网友Y:
在设计完成后,通过测试验证晶振电路的功能,确保其能够为STM32提供稳定可靠的时钟信号。

网友Z:
买晶振的时候不是会标对应电容吗

网友B:
在STM32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中,需要选择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并根据晶振的具体参数进行相关配置。

网友AA:
选择高质量、低相位噪声的晶振以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AB:
时钟树配置随不同的模型而变化

网友AC:
将晶振尽可能靠近微控制器放置,以减少噪声和提高系统的时钟稳定性。

网友AD:
固定晶振以防止其在工作时发生移动或振动,这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或损坏晶振。

网友AE:
可以通过在晶振引脚和地线之间添加外部电容器(CL1和CL2)来调整负载电容值,使之达到晶振制造商的标定值。

网友A:
根据晶振的数据手册,选择合适的负载电容。负载电容的选择对晶振的起振和频率稳定性有很大影响。通常,晶振数据手册会给出推荐的负载电容值。

网友AF:
在布局时应考虑将晶振远离高频或高电流走线,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G:
晶振本身应远离电感和电磁干扰源,并尽量布置在电路板的同一层上。晶振底部不应布线,以减少干扰。

网友AH:
选择合适的晶振类型和频率,以满足STM32微控制器的时钟需求。晶振的频率应该与STM32的时钟输入频率相匹配。

网友A:
尽量缩短晶振与微控制器之间的走线长度,以减少分布电感和电容。

网友H:
使用单点接地技术,特别是在高频情况下,以避免地弹和噪声。

网友AI:
选择合适的晶振频率应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和外设的时钟要求进行权衡。

网友X:
适当匹配负载电容以达到最佳起振效果,过高的电容可能导致晶振不起振,过低则可能引起系统不稳定。

网友E:
应注意PCB走线的长度和宽度,以及与其他电路元件的间距

网友AJ:
如晶体振荡器附近有其他高频讯号或干扰源,可考虑使用屏蔽或隔离条,把晶体振荡器与其他讯号隔离,以减少干扰。

网友AK:
晶体振荡器的位置应避免靠近金属板或设备外壳的边缘,以防止因撞击而造成晶体破碎,而晶体振荡器外壳则应接地,以减低辐射噪音。

网友U(2024-06-04):
匹配电阻的值应根据晶振的数据手册和实际应用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AL:
在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上,应尽量缩短晶体振荡器与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以减低讯号衰减及干扰。

网友AM:
按照参考电路设计,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AN:
晶体振荡器的负载电容可从其数据簿中获得,例如,如选择20pf 系列的晶体振荡器,则 cl 应为20pf

网友AO:
Stm32f103的晶体输入电容约为5pf,而多氯联苯布线的寄生电容可能介乎3pf 至5pf 之间。

网友AP:
一般都是使用20pF附近的电容来起振。

网友AQ:
PCB布局和布线对晶振电路的性能有很大影响。应尽量避免将晶振电路放置在噪声源附近,以减少干扰和噪声的影响。

网友AR:
参考ST推荐电路进行设计,问题不大。

网友AS:
为晶体振荡器提供稳定的电源,并采用洁净的接地方式,避免电源噪音及接地回路对晶体振荡器造成影响。

网友AT:
这个晶振应该没啥大讲究吧

网友AU:
晶体振荡器的电源插头应连接微控制器的电源插头,以确保电源稳定可靠。

网友AV:
参照官方设计一般不成问题

网友AW(2024-08-31):
外部晶振电路的正确设计和匹配是确保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