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建工程报错“Loading PDSC Debug Description Failed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Lxxxxxxx”

楼主(2024-04-29):
DSC, BUG, AI, ADI, AD

在使用STM32L0xx系列和STM32L4xx系列的单片机时都遇到了打开keil工程报“Loading PDSC Debug Description Failed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Lxxxxxxx”错误的问题,具体现象和解决方法如下图文所示:

        找到keil的Build Output窗口提示的File路径,找到Keil.STM32Lxxx_DFP.pdsc,去掉其只读属性,打开Keil.STM32Lxxx_DFP.pdsc文件,搜索message,删除行“Message(2, "Not a genuine ST Device! Abort connection.");”,保存文件,恢复文件属性,完成。

网友A:
检查PDSC文件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B:
更新开发环境

网友C:
检查工程配置

网友D:
重新安装PDSC文件

网友D:
检查IDE的日志文件,看是否有更详细的错误信息。

网友E: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F:
如果这个文件丢失、损坏或者没有正确指向STM32Lxxxxxxx对应的调试描述,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G:
目的Debug选项卡中正确配置了ST-Link或其他调试工具,并且所有相关的设置都符合您的硬件配置。

网友H:
如果你使用的Keil MDK版本较旧,可能不支持最新的STM32L系列芯片。在这种情况下,升级到最新版本的Keil MDK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I:
检查工程设置中的目标设备是否与实际使用的设备匹配。确保目标设备型号、芯片型号等信息正确无误。

网友J:
PDSC(Processor Description Specific Configuration)文件包含了特定处理器系列的调试描述信息,如果这个文件缺失或损坏,就会导致加载失败。

网友K:
Keil提供了一个Pack安装器,可以用来安装和管理所有的芯片支持包。

网友L:
确认STM32Lxxxxxxx对应的PDSC文件是否存在并且位于正确的路径。通常,这些文件位于Keil安装目录的\ARM\PACK\ST\STM32xxx_DFP\目录下,其中xxx是具体的设备系列。

网友M:
如果PDSC文件损坏或不完整,可能会导致加载失败。尝试重新下载或获取正确的PDSC文件,并将其放置在正确的路径下。

网友N:
如果已经安装了支持包,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O:
在某些情况下,Keil的版本可能与芯片的PDSC文件不兼容。这可能是由于Keil版本过旧或过新导致的。

网友P:
在Keil MDK中,选择Project > Clean来清除所有先前的编译结果,然后再次构建项目看是否还有错误。

网友I:
更新Keil到最新版本

网友Q:
在创建新工程时,你可能选择了错误的芯片型号。确保你选择的芯片型号与你实际使用的芯片一致。

网友R:
PDSC文件的路径正确,并且文件存在。

网友S:
尝试重新安装STMicroelectronics的设备支持包

网友T:
Keil MDK在创建新工程时会尝试从互联网下载必要的文件,如果你的网络连接不稳定,可能会导致下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