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常规定时器实现延时

楼主(2024-04-29):
定时器实现的思路也比较简单,定时器一般有ms定时和us定时,我们可以先初始化两个定时器,一个配置成1ms定时,一个配置成1us定时。

以下以us级定时器为例说明如何基于定时器编写延时函数。

实现微秒级延时
void TIM3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开启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0xffff;                        //装载计数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42 - 1;              //装载预分频值,1us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预分频值为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方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            //进行定时器配置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 微秒延时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u16 tp1;
        u16 tp2;
        u16 dif;

        tp1 = TIM3->CNT;
        while(1)
        {
                tp2 = TIM3->CNT;
                dif = tp2 - tp1;
                if(dif >= us)
                        break;
        }
}

网友A:
延时时间的准确性对于某些应用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B:
根据系统的实时性要求合理设置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如果有多个中断源,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优先级关系,以避免中断冲突。

网友C:
当高优先级中断发生时,低优先级中断会被挂起。因此,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如果需要执行较长时间的操作,应当考虑将其放入线程或任务中,以免阻塞其他中断的处理。

网友D:
时钟源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定时器的精度。如果时钟源存在较大的波动,可能需要采取额外措施来补偿这种不稳定性。

网友E:
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延时,请确保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事件处理函数等

网友F:
预分频器决定了系统时钟分频后的频率,而自动重载值则决定了定时器计数的最大值。

网友G:
定时器延时的精度和误差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时钟频率、预分频器设置、计数器值等。

网友H: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实现延时,正确配置中断使能、中断优先级以及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I:
定时器的时钟配置正确无误,包括主时钟源和预分频器的设置,这将直接影响定时器的精度。

网友J:
定时器的精度是不是取决于晶振精度啊

网友K:
如果需要高精度且低功耗的延时,可以考虑使用STM32内置的实时时钟(RTC)模块

网友L:
对于简单的应用场景,可以使用循环来实现延时

网友M:
STM32中有多种类型的定时器,如基本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它们的功能和特点各不相同。

网友N:
需要正确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以确保定时器能够在预定的时间后溢出并触发中断或更新事件。

网友O:
定时器的精度受到系统时钟的影响,如果系统时钟频率波动较大,可能影响定时器的准确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更高精度的时钟源来提高定时器的精度。

网友P:
可以用滴答定时器实现,更节省资源

网友Q:
可以不断检查TIM4的更新标志位,直到达到预设的延时时间。

网友R:
在多任务系统中,定时器延时可能会与其他任务产生冲突。

网友S:
使用循环或睡眠模式来实现延时,注意循环的次数和睡眠的时间应与定时器配置相匹配。

网友T:
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会影响延时的精度。如果系统时钟被其他功能占用,需要考虑如何在不干扰原有功能的情况下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U:
需要延时的代码段开始前启动定时器,并在延时结束后停止定时器,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V:
为了减少CPU占用和提高效率,可能需要对软件进行优化,例如减少不必要的循环或简化延时处理逻辑。

网友W:
定时器通常具有预分频器,用于调整计数器时钟频率。在设置预分频器时,请确保选择合适的值以实现所需的延时时间和精度。

网友X:
定时器的计数器通常具有上限和下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