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X711读取称重传感器值发现一直在增加

楼主(2024-04-27):
我在做一个称重相关的项目,我在使用一个国产的HX711 读取称重传感器的重量,在不进行任何操作干扰的情况下发现读取的值在缓慢增加,不知道是不是温漂造成的,坛友有没有用过这个或者有解决办法没有,或者能推荐个更稳定的芯片么,用于电子秤的

网友A:
这是温漂或蠕动,个人感觉HX710、HX711性能不大好(主要是抖动比较大),推荐换TM7711试试,我用这个相当不错。另外,电子秤要有0点跟踪的。

网友B:
应该是零漂导致的,软件上可以做个归零校准过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传感器蠕变~

网友D:
查你的电阻 及+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