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刚刚打开官方提供的例程,提示打不开头文件,是为什么?

楼主:
是我文件目录包含中文?还是因为路径不对啊?

楼主(2024-04-27):
后来我觉得是路径的问题,我把原来感叹号的C文件删掉了,然后重新添加了一遍,OK,编译通过。

网友A:
确实文件路径不对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我觉得是路径的问题,我把原来感叹号的C文件删掉了,然后重新添加了一遍,OK,编译通过。 ...

确实很好的避坑问题,有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C:
路径问题确实会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D:
一般官方自带的程序还跟自身软件设置有关系,一般情况下设置都为程序默认的路径文件

网友E:
路径问题有时候确实不太容易进行排查

网友F:
一般情况下基本上软件设置的问题,路径上占比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