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水位传感器在洗地机的应用

楼主(2024-04-27):
水位传感器在市面上的应用很多,类似可以用在咖啡机检测低液位,挂烫机上防缺水提醒等等。可以采用水位传感器的有很多种家电。家用洗地机里有污水箱和清水箱,其中污水箱也是需要检测的。
光电式水位传感器可以检测高低液位,如果要检测低液位的话可以将传感安装于水箱底部,当水位降落至低位时,液位传感器会给出信号提示缺水状态,设备接收到信号后停止工作。同理把光电式水位传感器安装于容器需要检测液位的高处,当加水到一定的位置,光电式液位开关也会给出信号,从而设备停止加水工作。
这种应用是不太适合用浮球式,浮球式的浮球中有磁性的磁铁易吸附水中的杂质形成水垢,不卫生。且水垢会导致浮球重量增加,影响液位检测的准确性。浮球结构又复杂松散,不便于清洗。光电式的结构简单易清洗。
但是在洗地机的这种污水箱的话,如果污垢过多的话,可以通过设置光电水位传感提醒用户及时清洗传感器,就可以避免因污垢影响传感器检测。

网友A:
一般消费电子产品都是做的固定位置水位检测,这样产品成本更低。

网友B:
有非接触电容式的,性价比很好,不光电的更好用。而且很多单片机都有这个“传感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