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继电器寿命能到几年?

楼主(2024-04-27):
规格书电流是5A,实际工作电流是0.1A。
规格书开关次数是100万次,实际每年开关约3次。
产品是室内工作,室温工作,环境不潮湿。不知工作个二十年是否能达到?产品设计一直不敢用继电器,怕坏

网友A:
如你所述,继电器的寿命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工作电压、电流、动作频次、工作环境等。只要不是用的啥不知名的产品,继电器本身是很可靠的。

网友B:
你这使用的工作电流还是挺小的,就怕存在大电流情况,之前有用过多次电机堵转后明显继电器就不行了

网友C:
小电流,一般20年、千万次级别都没问题的。

网友D:
如此条件绝无问题

网友E:
如果只是开关次数,那没问题;

网友F:
说实话,我们现在的产品里面也用到了晓得继电器,一个月开关几十次,用了五年了,没有出现过啥问题,本身继电器还是比较可靠。我们是用在变电站内的,相对的电磁干扰较大,但是温度算是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