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30怎么在keil用jlink下载程序

楼主(2024-04-27):
apm32f030怎么在keil用jlink下载程序,大哥们,跪求帮忙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识别jlink时出现jlink识别不到从而导致keil崩了,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不过我尝试过一种方法,是可以实现烧录的。

首先,用usb线把电脑和jlink连接,但是开发板那端先不要接jlink,打开keil的debug选项,选择jlink配置项,这时鼠标会转圈,等待鼠标转圈圈转完,也就是说pc端已经成功识别到了jlink。

第二步,把jlink和开发板连上,把JTAG配置项改为SW,点击确定后,就可以正常烧录了。